[家电] 养生壶啪的一声不通电了,拆开后压敏电阻炸了求教?

楼主(2020-08-24):
家里养生壶往底座上访的时候突然炸了,然后不通电了,拆开一看,那个蓝色东西的烧了,其他原件貌似没什么事,一查是个压敏电阻,型号BVR 10D471K,求教各位师傅,是否换了这个压敏电阻就可以了?

网友A:
这玩意烧说明电压超了,家里其他电器没事?

网友:
右边的黑色保险管你应该检查一下,估计熔断了。

网友:
后级有故障导致,主查后级电路

网友:
根我这两天修的那个志高的差不多

网友:
电压超压保护自我牺牲了,好好检查一下后级电路,确定没事换个这个压敏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玩意烧说明电压超了,家里其他电器没事?

就是把水壶放到底座上的时候烧的,其他电器没事

楼主:
就是把水壶放到底座上的时候烧的,其他电器没事,凉了保险管是通的
谢谢各位,已经tb买了压敏电阻,这玩意几分钱一个,邮费都好几块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把水壶放到底座上的时候烧的,其他电器没事,凉了保险管是通的
谢谢各位,已经tb买了压敏电阻,这玩意 ...

你在哪买的?这玩意淘宝上2块钱左右包邮的很多啊:
https://detail.tmall.com/item.htm?id=13302125720

网友(2023-11-23):
看看后级有没有短路

网友:
散热片下面的东西有没有击穿?

网友:
扔,我为祖国做贡献

网友B:
压敏电阻是过压保护的,防止雷击或电源过压,测一下拆下后后边没有明显短路就行。

楼主(2024-01-13):
引用 网友B:
压敏电阻是过压保护的,防止雷击或电源过压,测一下拆下后后边没有明显短路就行。 ...

谢谢您的帮助

网友:
测一下后级没有短路,就是单纯输入过压坏压敏电阻。

网友C:
阻容降压+可控硅,看着就头疼

网友:
引用 网友C:
阻容降压+可控硅,看着就头疼

都是节约成本的设计。
那个降压的电容很容易容量降低导致5V电压降低
还不如拿一个不要的5V手机充电头去改,可靠多了

网友:
第一次看见压敏电阻是这种蓝色,一般好像都是绿色、褐色等居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