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播放] 拆个HTK小播放器

楼主(2020-08-24):
64m U盘,还是意法半导体的SLC,用了lockdir加密

网友A:
如果能播放普通格式还行,像杰里只能播放特殊格式比较坑。

网友:
这种播放器就算了,严重偷工减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能播放普通格式还行,像杰里只能播放特殊格式比较坑。

可以播放普通格式,就是没有上一曲和下一曲,最难搞,长按播放/暂停按钮,只是从最开始第一个文件播放

网友:
SLC还这么慢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以播放普通格式,就是没有上一曲和下一曲,最难搞,长按播放/暂停按钮,只是从最开始第一个文件播放 ...

上下首歌曲切换,网上可以找芯片资料,有些支持按键和分压电阻可以改,有些不支持无法改。没有音频切换也没关系,用电脑shanaencoder和goldwave等,把多个音频转换和编辑成一个长音频。

网友B:
做工愈来愈精简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做工愈来愈精简

这个还好,我之前拆一个,连24C02都没有了,直接靠电池来实现播放记忆

网友C:
引用 楼主:
可以播放普通格式,就是没有上一曲和下一曲,最难搞,长按播放/暂停按钮,只是从最开始第一个文件播放 ...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d=157140&extra=
给个启迪。希望用上

楼主:
引用 网友C: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57140&extra=
给个启迪。希望用上

谢了,不折腾了,这种用5号电池的不想改

网友:
这个加密其实没有用的,就是把文件隐藏起来了,电脑上直接看不到,用dg就能看到能正常操作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