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中兴B860A,怎么破??

楼主(2020-08-24):
看了很多中兴b860a的破解教程,信心满满的拿自己的开刀,结果是这样的,怎么破????

网友A:
这个好像手机上要下载一个算号器,通过MAC计算得到密码,填入就可以破解安装第三方APP了

网友:
已经被升级到最新版本了,要用别的方式了,不建议搞,毕竟要还回去的

网友B:
http://www.xiaobaishuaji.com/rom/list/371.html

你试试这里的,死马当活马医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好像手机上要下载一个算号器,通过MAC计算得到密码,填入就可以破解安装第三方APP了 ...

就是想用算号器,结果出来是二维码,不知怎么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http://www.xiaobaishuaji.com/rom/list/371.html

你试试这里的,死马当活马医吧!

我这是哪个版本????

网友C:
我是这样破解的:1,恢复出厂。2,下载ADB算号程序。3,根据MAC地址用ADB算号器算号。4,用算好的号打开ADB,安装沙发桌面或当贝桌面,安装当贝市场………………搞定!

网友:
上TTL,TTL里好像输入start adbd就能开启ADB。具体记不大清了,我要看我电脑里上次破解时留得说明文件,明天翻翻。

网友:
没有破解经验的话,建议线刷。那是精简优化好的,带root。
破解的话,中兴的玩意都设置了障碍。诸如stbmc进程删su,破解后又偷偷升级导致破解失效等问题。
还有,强烈建议不要尝试刷其他地区的ota.zip文件。中兴的工程师都是一帮单身狗,闲的蛋疼,精力过剩的家伙。
我(江苏盒子)刷了其他地区的升级文件,结果不断重启,ttl也不再受控,最后线刷才救回的。

网友:
今日头条上搜胡拆,这哥们刚更新了860A的刷机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是这样破解的:1,恢复出厂。2,下载ADB算号程序。3,根据MAC地址用ADB算号器算号。4,用算好的号打开ADB ...

二维码怎么算

网友:
我的B860a2.1显示是一组数字,在算号器中填写MAC地址和那组数字即可打开ADB,没有遇到二维码的情况。
你试试用CH340结合putty和中兴现场配置工具硬解吧。我另两个B860a1.1 的就是这样硬解的。

网友:
还有一个是TV盒子软件结合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