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类] 夏科64G写速度打嗝,请注意

楼主(2020-08-24):
最低才五六兆的样子,20多是平均速度

网友:
我也买了一张  usb2.0口  测试 读20多m   写 17M   比我前几个月买的差老远了   一分钱一分货   只能存歌也就

网友A:
我撸几张32G的,只试了一张就中奖,现存的文件不到一个月变0字节,看来很不靠谱。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撸几张32G的,只试了一张就中奖,现存的文件不到一个月变0字节,看来很不靠谱。 ...

一个月就放净了,
这么快!
怕不是只能当 RAM 用了

网友:
便宜货就靠抽奖嘛,用途不同。

网友:
会不会是qlc......

网友:
我就是这情况,没看到这帖子…

网友:
在做一次全盘写入好像速度也是这样跳动的!

网友:
同时买的红卡和绿卡,复制大文件时都是大波浪!现在看到360的64g卡,虽然是c10的,看评价图好歹是条直线。这个360的卡,看追评发现卡上同时有c10和U3,这是什么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