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盈通400G极速固态拆解.有疑问求解答.

楼主(2020-08-25):
塑料外壳

正面 主控型号SM2258G

背面空空如也

黑片Flash 丝印:VS29F04TEME1 信号未知.

闪存封装BGA316
价格200元.容量400G.
硬盘信息:

跑分

我记得2258G是需要外置缓存的,否则开卡会不过.可是我手上的这是块什么玩意?
无缓存的2258G方案?我没见过啊!难道可以开成2258XT?
补上主控和闪存信息,果然被开成2258XT了.

网友:
颗粒的ID你倒是看一下呀

网友:
跑圈看看什么速度

网友:
没错。是key当58XT模式开的
用58XT工具刷可以绕过缓存

316这个估计是三送或者海力士

网友:
这速度海力士3Dv4吧容量暴露了本质

网友:
三星14ce的废片自封的?

网友A:
三星的3D MLC?
话说2通道,7CE,14个Die是个什么鬼

网友:
这价格确实很感人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三星的3D MLC?
话说2通道,7CE,14个Die是个什么鬼

我猜是K9DUGB8S7M,可惜缓存供电给缩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三星的3D MLC?
话说2通道,7CE,14个Die是个什么鬼

我也很好奇,我怀疑是炸了CE的芯片,应该是有8CE的才对.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也很好奇,我怀疑是炸了CE的芯片,应该是有8CE的才对.

你随便短接一下,不量产,在58XT里面看一下ID,也让咱们稍微了解一下,不行吗

网友B:
好巧,我也入了一块,吹开封签

换了金属外壳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巧,我也入了一块,吹开封签

换了金属外壳

跑个分看看?

网友:
7ce还真是挺像废物利用似的。

网友:
明显炸了一CE 的垃圾货,所以开的400G。你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