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了个电机的接线盒,不明白了!

楼主(2020-08-25):
家里有个小农场,养鸡用的饲料粉碎机,220v 号称2.2kw电机通电嗡嗡响,不转,怀疑是电容over了,没带万用表,想拆开判断一下什么问题,拆下接线端子盒,傻眼了,这明显不是星型,也不是Y型,哪位老大给分析分析,这是个什么线路结构,跟书上看的不一样啊。
某宝买的,没动过,用两年了,使用频次还不低,那俩黄铜连接板就是原装的。

网友:
单相电机,串电容的是启动绕组。用手帮助转下,能正常启动的话就是电容坏了。

网友:
2个电容的是带离心开关的单相电机,正常启动后断开启动电容,要么电容坏,要么离心开关坏,离心开关在电机端盖那里

网友:
220V的哪有星接角接之分,这就是一普通的电机,一个启动电容,一个运行电容。

网友A:
星型就是Y型吧,还有接法是三角型。都是指的三相,你这单相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星型就是Y型吧,还有接法是三角型。都是指的三相,你这单相啊

两相的哪里来的Y型三角形

网友:
220电机是一个启动电容一个运行电容 就是这样的接发。。。

网友:
两相电机,换电容试试

网友:
找到一篇讲的很详细的文章,传送门

网友:
估计是滑环电刷磨没了

网友:
220V交流电机哪来的滑环电刷?

网友:
电容要是好的话,可能是离心开关触点接触不良

网友:
不转嗡嗡响,可能是电容坏了,也可能是绕组坏了。

网友:
启动电容坏、离心开关断路、付线圈烧毁等都会出现不转的现象。

网友:
单相双值电机

网友:
单相带运行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