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粑粑农场3元红包led,这次翻车了

楼主(2020-08-25):
哈哈,上家的led还不错,这家就不行了,都是一批红包买的,买上家的就好了
这家才一只,就3元

反正还返400阳光,买着玩

老刘家的,汉高祖的传人,刘忙一贯制

掰开就傻了⊙▃⊙

阻容的啊,我去

网友:
果然是粑粑

网友:
这1块钱包邮的货

网友A:
红包怎么来的?阳光兑换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红包怎么来的?阳光兑换吗?

是的

网友:
我的农场根本抢不到

网友:
就这,还要啥自行车呢

网友:
翻车不算厉害了

网友:
我也去收点阳光!

网友:
首先,看包装就知道这货不正经买不得,谁会在严谨的参数标识面搞一个网络恶俗词汇呢?
其次,电容限流其实很稳,但是必须解决一个问题,上电冲击。否则开关次数多了LED会逐渐损伤降低寿命。同时这个灯散热一般,所以很难用久。

网友B:
电容限流的灯泡遇到多个使用中里面那个电解电容爆了,以后就不敢用这种货色了。

网友:
阻容降压的频闪厉害,长时间对眼睛不好

网友:
我农场基本也废了,就抢到1元红包,还不是百分百

网友:
今天抢了4个3元的,买点什么好呢

网友:
昨天十点一个号头一次兑换了2个红包。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容限流的灯泡遇到多个使用中里面那个电解电容爆了,以后就不敢用这种货色了。 ...

不耐用而已。。。危险就不至于

网友:
表示很久没见过农场红包了

网友:
牛屎???这名字起的,我服

网友:
都被你白嫖了,还嫌弃别人

网友:
应该是3到6瓦的样子,至少有阻容分压限流,最坑的是只有分压电阻类似指示灯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