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式表] 材料绝缘性能测试用那种仪表?

楼主(2020-08-25):
各位大佬,请教一下,我需要测试一些材料的绝缘性能,看了这两种兆欧表,不知道哪种合适,还是说应该用别的设备。有大佬能给解答一下吗?万分感谢,有M奖励哈
设备的工作电压是220V市电

网友A:
测试对象的特性和对测试结果的要求是选择测试设备的条件。

网友:
测绝缘性能应该用耐压测试仪,再结合摇表测绝缘电阻为好

网友B:
普通的绝缘测试用摇表或者测试仪就足够了,但是如果是电气高压的设备,需要专用的测试设备,我们这边10KV高压电机的绝缘测试都是请电力局的人来做的。

网友C:
有一种设备叫绝缘耐压仪

网友:
都可以,后者方便一些,前者很沉非常耐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测试对象的特性和对测试结果的要求是选择测试设备的条件。

220V电压经开关电源转换成24V电压输入到设备

楼主:
引用 网友B:
普通的绝缘测试用摇表或者测试仪就足够了,但是如果是电气高压的设备,需要专用的测试设备,我们这边10KV高 ...

不涉及高压,是220V电压经开关电源转换成24V电压输入到设备

网友:
测试电气设备的绝缘性能或情况的设备很多,但是测试绝缘材料的性能就很专业了。

网友:
你好,我现在在做画蛋机,下位机固件成功写入了,但是上位机这里出现了问题,inscape里的eggbot插件识别不了,请问你当初遇到这个问题了吗,是怎么解决的呢

网友(2021-03-31):
引用 网友C:
有一种设备叫绝缘耐压仪

绝缘就是绝缘表,耐压就是耐压仪,分直流和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