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SM2258XT开闪迪带锁片

楼主(2020-08-25):
准备闲鱼买个坏固态做个128g的u盘

单颗128g的闪迪tlc,买前做了很多功课,觉得他不是带锁片

买回来一看id傻眼了,1ce,活生生的带锁片啊

没办法,看id应该是bics3的颗粒
上安国吧
安国低格出来有60g的容量
还行吧,虽然说个位数的读写速度
········································································································
本以为就这样吧,脸黑
无意之中发现了这样的一个帖子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43672&page=1
原来的2258xt能开全容,如果有固件的话咱们也能开全容
于是又把颗粒拆下重新焊到2258xt的板子上,,,,
找遍了全网的工具,没有一个能识别出这个id'
改id咱也不会啊,,,,,,,,,,,,,,,,,
·······································································

又是在无意之间,,,,哈哈哈哈
发现咸鱼有卖2258xt工厂固件
10元钱,买回来了
终于在不懈努力下,找到了能识别颗粒的固件

开出来了,一个大号u盘

不管写多少数据,对nand的写入量都为0,有大佬知道是什么问题吗

嘻嘻嘻

把10块钱买的2258xt工厂固件分享给坛友,,,,
完结

楼主:
工厂固件下载后有很多提示有病毒,各位请消毒后再食用

网友A:
58xt配3D颗粒,一般都会开启SLC cache。cache用完之前,nand写入量体现不出来。你写满全盘,就会看到有nand写入量了。

网友B:
感谢楼主分享,手里有这套资料,这58系列固件有大量重复(不同文件名和重复压缩的文件,整理下来压缩后不到1g),这是小事,很多文件夹带病毒注意防护不要在有重要资料的电脑上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58xt配3D颗粒,一般都会开启SLC cache。cache用完之前,nand写入量体现不出来。你写满全盘,就会看到有nand ...

哦哦哦,是这样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谢楼主分享,手里有这套资料,这58系列固件有大量重复(不同文件名和重复压缩的文件,整理下来压缩后不到 ...

是的,解压时火绒弹出提示很多病毒

网友C:
工厂部件的病毒是人为放置的,还是出于什么原因放入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工厂部件的病毒是人为放置的,还是出于什么原因放入的?

就是人为啊不然怎么收集参数,像那个什么工具一样各取所需不用花大时间去调

网友:
引用 网友D:
就是人为啊不然怎么收集参数,像那个什么工具一样各取所需不用花大时间去调 ...

这个卖家还真是损

网友E:
有些涉及到驱动的,也有可能是误杀

网友:
引用 网友E:
有些涉及到驱动的,也有可能是误杀

直接用东芝的主板,还有那一个机械硬盘搞就行了,

网友:
浪费了35个M

网友(2020-09-26):
谢谢分享  可惜M币不够

网友:
可惜了,M不够

网友:
这个可以收藏///////////

网友:
(23333有网盘链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