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闪存] 这个64G U盘是不是扩容的

楼主(2020-08-25):
客户那边有个64G KST U盘,复制了东西,但是有的电脑能读,有的电脑提示拒绝访问,需要管理员权限CHIPGENUS检测结果如下

查表发现这个识别码好像只有16G,详细信息看不到
大家帮忙看看这个是不是扩容盘

网友:
PS2307很少有扩容盘,而且你这个看着像是金士顿正品,8成不是扩容盘。

读写有问题是否是电脑操作系统的问题?换台电脑试试。

楼主:
很奇怪的,客户那边好几台电脑,有的电脑能正常打开,有的电脑就是提示,你需要管理员权限,有个继续按钮,点了说无法继续,请使用安全选项卡,但是U盘是FAT32的,没有安全选项卡,所以比较奇怪,而且同一个电脑,就这个U盘不行,其他U盘也能打开

网友:
引用 楼主:
很奇怪的,客户那边好几台电脑,有的电脑能正常打开,有的电脑就是提示,你需要管理员权限,有个继续按钮, ...

金家的U盘就是这个德性,经常插上无反应,自己买就买sandisk啊

网友:
格式化  应该就可以了

网友:
看CE数
最好上量产工具看

网友:
插到usb2.0口就好了。有些usb3.0扩展卡兼容性不好。

网友:
64GB的最好格式化成exFAT或NTFS格式的,否则部分机器会出现使用不正常的问题。
32GB及容量更小的可以使用FAT32格式。

网友:
金士顿大多数盘用的就是群联的主控,而且群联主控一般是没有扩容盘的
所以盘应该没有问题,是正品

你描述的问题很有可能是兼容性问题
尝试格式化试一试

网友:
正儿八经的金士顿U盘 2307不可能有扩容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