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全网首个:DIY优联无线街机摇杆,没事回忆下儿时记忆

楼主(2020-08-25):
年初在矿坛看到有卖家卖街机摇杆,标价才16元,说是没有测试不包好,加运费13元合计29元拿下,心想即便是坏的也损失不大,到手后测试效果令人惊喜,摇杆8个方向十分灵敏,玩格斗游戏搓招非常好,买来玩过一两次吃灰放一边了。近一年来我DIY了几十把优联键盘,突发奇想把优联芯片安装到摇杆中应该不错,说干就干!
为什么用优联技术呢?1、特别省电,一节锂电池估计能用几年,避免经常充电。2、可以和鼠标键盘共用一个接收器,因为优联接收器支持同时连接6个设备。3、价格便宜,比单独买一个无线手柄来改装更划算。家里还有K270,K520,K375S的优联主控,找了一片K520的主控来用,价格二三十元,当然这个价格不含接收器哈。
家里其中一个型号的洞洞板开孔和k520主控板的开孔一模一样,截取洞洞板的一部分,直接拿螺丝装上即可。
关于线怎么焊接就有讲究了,首先要知道罗技优联无线主控是不防冲的,虽然表面上看起来大多数时候同时按多个按钮都能识别,但有部分按钮同时按下3个都不可以的,这个可以通过主控的矩阵图得知,所以通过研究K520的矩阵图,把上面24根信号线全部利用起来输出12个按钮,任意按钮同时按下都不会影响到其他的按钮,但优联的输出上限是同时6个按钮,所以焊接后的结果是摇杆任意6键防冲,我想任何游戏也不需要同时按下超过7键吧。按钮分组焊接方法:1-24   2-13   3-14  4-15  5-16  6-17  7-18  8-19  9-20 10-21  11-22  12-23
焊接就简单了,2.54间距的双排针,焊点不多就直接飞线了,然后加一个1N4007二极管给主控板降压,再焊接一个电源连接座,大功告成!
摇杆4方向+8个按钮的线都是杜邦插口,很方便的插入2.54排针,这个随便插就行了,不分插哪个按键,到时候在MAME模拟器或其他游戏中修改游戏按钮定义就可以了。由于优联实在太省电了,一对7号电池就能用1-2年,对于不经常用的摇杆,一节18650电池岂不是用到天荒地老,耗费的电估计都是电池自放电,所以充电功能都完全不用做了,双面胶粘一个18650座,盒子上安装一个开关,焊接连接上就搞定了,没有技术含量。这个摇杆好拆,隔几年把他拆开换一节冲好电的电池即可。
来一局KOF98,虽然喜欢玩,但技术还是比较菜,会的连招不多,不过会的连招都能发出,延迟应该比较低,摇杆底部有吸盘,茶几或凳子上一放就吸稳了,拳皇,走起!!!

网友A:
连接飞线这手工活太累了吧

网友B:
看见了桌角的二合一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见了桌角的二合一

只是桌上的其中一个焊台   右上还有没有照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连接飞线这手工活太累了吧

这小KISS   飞一个键盘几百个焊点    飞得最多的键盘  104个轴   104个灯  外加主控以及其他元件     一个键盘飞500个焊点      这个才40几个焊点

网友:
很能折腾,喜好

网友C(2021-01-22):
只能口水了,再问一下,楼主出不?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只能口水了,再问一下,楼主出不?

可以出啊   私信我   我只是享受DIY过程   实际游戏时间不超过10分钟

网友D(2022-01-03):
楼主有K520完整的矩阵图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有K520完整的矩阵图吗

有的   网上也能找到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的   网上也能找到

找了好久,没找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