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挺了4年多的山寨15w led灯死因调查之超琳篇

楼主(2020-08-25):
前些天开始打闪儿,昨天彻底挂掉,这个灯采用最烂的阻容降压,再生塑料外壳。
工作环境还是吊灯,比较大的那种,使用之前我对外壳做了一下改造,中段加了一块环形塑料加长,一个为了均光,一个还可以增大空气容积一定程度上提高散热能力。

拆下来

还原一下原貌

标称15w,出厂日期15年10月,实际使用时间最晚也就16年初,到现在至少4年多了,眼见它耗死了一个个的品牌晚辈

内部24颗5730,理论最大功率12w。

整个板子无太明显的烘烤痕迹,pcb有打孔设计。

壳子内部也是无明显烘烤痕迹,证明内部温度不高。

外部就这么一圈散热孔,塑料的鳞片,一切都是山寨标配。

基板都不是铝基板,电容降压工作时有轻微频闪。

电解耐压才100v,也属于有led挂就放炮那种,定时手榴弹。
电解并没有怀孕

cbb同样看着光鲜亮丽

灯珠局部特写,同样无太明显焦糊痕迹。

死因

翻过来仔细看红圈是那颗损坏led的位置,对比外圈有轻微焦糊痕迹,箭头位置同样有些轻微糊的痕迹。

透视看下,红圈pcb布线一个电极明显过细,导致局部散热不良,使其早于其他灯珠提前损坏,箭头部位同样铜箔面积过小,但相比红圈内还好一点儿。
如果布线能再优化一下,这个灯泡的寿命应该还能延长一些。

又拿 了一个新的测下实际功率,只有大概7.5w虚标一倍。

结论,pcb布线不合理导致个别灯珠散热不良提前退休,总体寿命较长的原因在于虽用的廉价环氧板,无任何铝件,但用15w的大壳子装个12w额定降级7w的灯板,外加使用前对外壳延长进一步提高容积,等效于更大的壳子,大壳子有利于更好的热交换,功率虚标降级也有利于减小发热,灯珠欠额定条件下工作,造就虽是廉价山寨款,但是寿命并不短。
证明阻容驱动并非是严重影响灯泡寿命的元凶,良好的散热,或者说工作温度才是寿命长短的关键。

网友:
说的有道理。让各个元件工作在合适的温度才是长寿命的关键。

网友A:
球球居然给灯泡做了条围裙。。。。一条大围裙

话说要是换我真不一定能看出来那个LED的黑点,球球细心

楼主:
引用 网友A:
球球居然给灯泡做了条围裙。。。。一条大围裙

话说要是换我真不一定能看出来那个LED的黑点,球球 ...

老兄来了,其实我上来也没看出来,万用表测了一下确定它坏了仔细才看到的,这次属于作弊

网友:
24只5730串联,1.75uF电容降压限流,电流大约100mA多一点,功率也就7W多点。

网友:
可惜只是阻容结构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老兄来了,其实我上来也没看出来,万用表测了一下确定它坏了仔细才看到的,这次属于作弊 ...

还是万用表最直接,嘿嘿

网友:
从三串灯珠取电给12伏装滚珠轴承,小电脑风扇风冷散热会更好些。

网友C:
阻容降压倒是不要紧,关键在于7.5W都不用铝基板,短命鬼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是万用表最直接,嘿嘿

是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阻容降压倒是不要紧,关键在于7.5W都不用铝基板,短命鬼

这个灯泡用了4年多,短命吗?

网友:
总结的很好,学习了。

网友D:
我这里有一大堆死因不明的LED,请大婶速来解剖验尸,追拿元凶!

网友E:
看来高温度才是第一杀手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这里有一大堆死因不明的LED,请大婶速来解剖验尸,追拿元凶! ...

啊 这点小事情对于温总来说小菜一碟了吧,我这三板斧无用武之地啊

网友:
坛友都有一种精神就是把寿命不长的灯变成寿命长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来高温度才是第一杀手啊

所言不虚~

网友:
遇到这种一般是手动更换恒流模块,或者给壳子多开些孔。但愿市电波动不要太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