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网卡和路由器也有兼容性问题?

楼主(2020-08-25):
一台老电脑里的无线网卡,连接网件EXT6150无线扩展器时掉速,下载速度通常只有几十K,但连接其他路由器时就完全正常。不管将6150设置为扩展模式还是AP模式都一样,手机连接6150时的下载速度没问题,就这台电脑的无线网卡有问题。

老掉牙的无线网卡,54M的,除了连接6150时速度完全没法看,与别的路由器连接都能跑满。
这特么也有兼容性问题?不应该啊啊啊。。。
求个合理的解释

网友:
越老的设备越容易出兼容问题,这个很正常,换个网卡不就行了

网友:
当然有,网卡的驱动,路由固件里的天线驱动的新旧版本都会影响兼容

网友:
这有什么奇怪的,不同的芯片、固件、驱动等,都可能有兼容性问题。新路由都是为新设备优化,谁会管你那十年前的老东西啊

网友:
acwifi.net 上说的,
即使是新设备,
也会遭遇不兼容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