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国] 大翻车!goreche睿智USB2.0 64G U盘,安国全新主控+QLC!

楼主(2020-08-25):
前几天在坑多多上看见睿智U盘搞活动,64G只要19块钱,再加上我的优惠券,14块钱拿下!本以为还是1179+B17A方案的,结果到手给我整蒙了!
安国AU6988SNCS—TA+英特尔QLC降级片

光鲜亮丽的外表,仿冒金士顿G3的壳子
测试:
拷贝文件

开始时速度10多M每秒,末期速度跌至4MB每秒
持续写入速度仅有4MB左右
检测图:

显示为QLC
flashmaster查询

测试

看似还可以,应该是这个主控开cache模式了

下面,把它拆开看看!

哦!拆错了,应该从后面开始拆的!
前面的档子也拆坏了,不如,将计就计!直接从前面把板子拉出来!

及其普通的通用板,搭载我从未见过的主控:
安国6989SNCS—TA
我手上的工具暂时无法量产它
求个能量产的工具!谢谢!

闪存:无字大黑片
通过ID号查询到,这是英特尔N18A支持的闪存,设计容量为128GB,但是实际使用容量仅有64GB
所以是降级片。
14块钱,懒得退了!看看啥时候能用坏再发帖!

网友A:
Spectek那样分级AL AF AR才能叫降级

这种黑片直接砍一半容量 也就只有坏块太多开半容以外想不出别的理由了

网友B:
还不如买夏科的卡,至少2.0下也能有读30写17.

楼主:
引用 网友A:
Spectek那样分级AL AF AR才能叫降级

这种黑片直接砍一半容量 也就只有坏块太多开半容以外想不出别的理由了 ...

是大S还好了,这就是不合格品啊...
不过一些低等级大s,比如ss,sg多数也不能开全容量吧

网友C:
搬板3281,低格量产,速度会比现在好看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不如买夏科的卡,至少2.0下也能有读30写17.

夏科的卡开车价没赶上

网友D:
QLC坏块多?
我印象中QLC坏块基本很少
你复制文件的时候有没有注意速度掉零卡半分钟(我手上两个QLCU盘都是这样的,用过的有4个都是这样,读取很稳定,写入会这样)
安国最新版都搞不了那没办法了
QLC闪存做U盘持续写入会有掉0现象,没有的话可能是TLC

网友:
QLC一般都是高格
低格我就拿128G的那个跑HWTEST来说吧
写入就跑了三个小时到四个小时
低格QLC基本跑不过去,掉0无响应被判断坏快

网友:
引用 楼主:
夏科的卡开车价没赶上

现在还有吧,去一淘APP里搜,领5元券,还能返一些积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搬板3281,低格量产,速度会比现在好看一些。

搞不好到3281上开不出... 还是不折腾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QLC坏块多?
我印象中QLC坏块基本很少
你复制文件的时候有没有注意速度掉零卡半分钟(我手上两个QLCU盘都是 ...

暂时还没发现写入掉0情况,应该是安国工具把不稳定块都给扫掉了吧

网友D:
引用 楼主:
暂时还没发现写入掉0情况,应该是安国工具把不稳定块都给扫掉了吧

写入不掉0那就是TLC
那个软件的结果仅供参考

网友E:
柚子厨发现……咳咳
我真是怕了QLC了,以前上了西瓜盘的车,3281+QLC,连续写入都是写写停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柚子厨发现……咳咳
我真是怕了QLC了,以前上了西瓜盘的车,3281+QLC,连续写入都是写写停停的 ...

哈哈哈哈火眼金睛,这都被发现了!
西瓜盘之前也买过qlc的,用几天直接坏了,直接换的,换回来是双贴划线片海力士tlc方案的。都说这个方案丢数据严重,不过我那个现在还健在。

楼主:
引用 网友D:
写入不掉0那就是TLC
那个软件的结果仅供参考

我换到win10试了一下,会掉速,掉速到几十KB每秒,然后再恢复到7MB每秒,win7只能显示平均速度,所以看似没有掉0。有朝一日量产工具放出来了,我直接上量产工具看吧!

网友F:
引用 楼主:
我换到win10试了一下,会掉速,掉速到几十KB每秒,然后再恢复到7MB每秒,win7只能显示平均速度,所以看似 ...

翻什么身,神价格好不好,就算是19元一个,4个76元,加上40元包邮的59XT主控板,加上外壳120元的480G的QLC,不香??
X鱼上你随便200元包邮出的不要飞快呀(外壳的标签很重要),一片稳赚70元,简直暴利好不好,
不对,我怎么有奸商的潜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翻什么身,神价格好不好,就算是19元一个,4个76元,加上40元包邮的59XT主控板,加上外壳120元的480G的QL ...

哈哈哈哈太强了!
咸鱼上买到的用户:mmp,几天就坏了!太坑人了!

网友:
建议低格开一次

网友:
没用的,我也遇到过黑片7thl开半容,结果疫情期间半年没回办公室,再回去连盘都不认了

网友:
4CE的B27读取才40,这玩意太奇葩了,量产只能在1.8V量产,我也是换58XT的主控板上换59XT才正常量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