咨询一下,43吋海信电视屏幕颜色

楼主(2020-08-25):
咨询一下,43吋海信电视使用4年,现在屏幕颜色成了这样,局部偏蓝,偏蓝部位是固定的。偏蓝部位呈扩大趋势。请教各位大师这叫什么故障?是什么原因?有无修理价值?

网友:
屏里的灯珠坏了。

网友A:
换背光板就行,LED背光常见故障

网友B:
背光LED灯珠坏了,我刚修了一个,现象一样的

楼主:
谢谢各位大师指点!

网友C(2020-12-09):
引用 网友A:
换背光板就行,LED背光常见故障

请问换背光板 大约多少钱?
我家的屏幕 显示有不正常的红色。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问换背光板 大约多少钱?
我家的屏幕 显示有不正常的红色。

你继续猜!
连个型号都不舍得给出,你真有才,,,

网友:
引用 网友B:
背光LED灯珠坏了,我刚修了一个,现象一样的

请问一下海信电视打开很多次,十几分钟才会有图像出来,打开完成就可以正常使用,但是一关机后,打开就出现黑屏,再次多次开关又可以看,如何解决。现在的定点维修很坑人,没打开就叫换主板,换屏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