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默生电脑电源瞎折腾

楼主(2020-08-25):
也跟风撸了个爱默生电源,看大神改这改那的好不热闹,但我是强迫症因电压可调范围太小,又不能调流就没动他扔一边吃灰了!
直到看到有坛友找到接头,也撸了个也产生另类修改的想法,刚好坛里有免费PCB打样,就随便画了片!我的想法是电源内部不动,
PCB二组输出,一组原先的输出,一组可调升降压模块输出,这样我一般用就够了!

乱画的PCB挂上可升降压模组!

因为随便画有些尺寸没算好,升降压模块输出端档到了USB,只好搬到背面!

这模块输出电压还满准的!电流就不知了!但我无所谓,主要是能电流可调!

网友A:
这电源什么接头,有成品吗?

网友:
还惦记着康舒版本

网友:
我的板子到手了,还没开始折腾,能折腾到4.5v我就满意了

网友B:
外围零件都比电源贵得多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外围零件都比电源贵得多多了。

就瞎折腾!算算总共也没超过60,而且能调流,我需要调流功能,万一调试时板子有问题,没调流一下就炸飞了!

网友:
独乐乐不如众乐乐,分享一下呗!

网友C:
这个想法不错,因为改调压很多元件不包邮,就不划算了,这个还能解决纹波的问题。不过其实似乎还是有点问题,因为这种升降压模块靠谱一点的就很贵,便宜的其实不准还容易坏。买个好的模块加上电源费用,几乎就能买个成品的可调电源了。

网友:
厉害啊~~我也有这个想法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想法不错,因为改调压很多元件不包邮,就不划算了,这个还能解决纹波的问题。不过其实似乎还是有点问题 ...

这个模块测下来还行也不贵!加强散热4A持续输出3小时都没事!不过这模块显示刷新只有10ms,有些电压,电流变化还是要看示波器,之前用的另一种就没问题!但那个调压调流太麻烦就没用!这这模块如厂家所言有校正,我拿189比对误差很小!

网友:
   想法很不错,不容易损坏电源

网友(2020-10-17):
引用 网友A:
这电源什么接头,有成品吗?

野口总线接口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