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普通单线热电偶电磁阀燃气灶改造设想

楼主(2020-08-25):
1.起因
家里的燃气灶已安全服疫多年,点火按压时间越来越长,看到现在市场上有零秒点火的灶具,想低成本改造。

2.设想
在热电偶两端并联一个合适电容,点火时从微动开关上取电给电容充电,在热电偶还在预热过程中利用电容电动势保持电磁阀打开,实现零秒点火和持续燃烧。电路示意图如下.

3.集思
敬请各位坛友提供元件选型参考,电源为1.5V 1号电池,正常电磁阀通电电流为0.03A左右,电容容量要求到少让电磁阀吸合8秒左右的时间。另个电容有端有没有必要并联1.5V的稳压管?谢谢!

网友A:
旧的煤气热水器?  2节1号电池的?           用 1A5v 电源+二极管供      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旧的煤气热水器?  2节1号电池的?           用 1A5v 电源+二极管供      电了

旧的天然气灶具,1节1号电池供电的,点火时要按压约6-7秒才能持续燃烧。

网友:
哪也不对哪儿~

网友:
加个超级电容

网友B:
可靠性呢,换个热电偶不就得了

网友C:
要几十微法的电容才能连续8秒以30毫安的电容放电,最好用法拉电容。用这电路给电容充电,时间也要几秒,不如直接用三极管做个延时开关更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靠性呢,换个热电偶不就得了

要换热电偶,电磁阀还有点水器才能完美。

楼主:
引用 网友C:
要几十微法的电容才能连续8秒以30毫安的电容放电,最好用法拉电容。用这电路给电容充电,时间也要几秒,不 ...

嗯,周末我试一下,谢谢

楼主:
可以考虑,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周末我试一下,谢谢

打漏字了,需要几十万微法的电容。另外这电路不完美,充电时间太久,用一只三极管延时电路更好。

网友D:
不可行。

当热电偶电压低的时候,给它外加比它高的电压,可形成“短路”,电流大量从热电偶流过,从而将外加电源的电压拉到跟它一个水平,加多大电容也没效果。

电磁阀阀芯的打开是在点火时,靠旋钮转动或者按压的动作来推动的。
之后热电偶用几十毫伏的电压,几十上百毫安的电流维持电磁阀的打开状态。
单靠热电偶的那点电,是不足以自主吸动阀芯的,只能保持阀芯的吸合状态。

点火时间长:
热电偶本身脏污、老化有可能热的慢、热后电流不足;
灶头上有个小孔专门给热电偶喷火,有可能堵塞;
热电偶上沾水了,也必须得等水烧干后才可能吸合;
还有可能是电磁阀磨损/变形/脏,导致打火时阀芯不能跟电磁铁完全吸合,热电偶电压低了也就无法保持这个吸合状态。

我这房东的灶就是最后这种情况,打完火得左右晃一下电磁阀才能正常吸合(这个是阀芯在右侧),凑合用了两年,总觉得不安全给换了。

热电偶熄火保护的阀,一般都得按压几秒才能维持住电磁阀吸合,新灶的电磁阀和热电偶性能都在最佳状态,点火时间短也得2秒左右。

“秒点火”可能指的是离子熄火保护的电磁阀,那种是离子探针检测火焰,以电池为电源维持电磁阀的吸合状态,优点是点火快、灭火保护快,缺点就是电池用得快。用两节电池的,月月换电池的,一般是这种灶。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可行。

当热电偶电压低的时候,给它外加比它高的电压,可形成“短路”,电流大量从热电偶流过,从而将外 ...

感谢回复!确实有道理,当热电偶电压低的时候,给它外加比它高的电压,可形成“短路”,电流大量从热电偶流过,从而将外加电源的电压拉到跟它一个水平,加多大电容也没效果。

我查了一下现在的双线热电偶配套的电磁阀,它里面其实有两组吸合线圈,一组是热电偶回路,另一组是启动时的回路,看来低成本改造可能性不大。

因这个灶具已使用多年,但里面都是铜管,方太的东西用料还是扎实的,综合考虑可能还是长年服役后性能下降导致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回复!确实有道理,当热电偶电压低的时候,给它外加比它高的电压,可形成“短路”,电流大量从热电偶 ...

换热电偶应该能改善

网友(2021-07-13):
把电磁阀热电偶换成双线

网友(2022-08-03):
我现在想做一个 燃气灶点火状态监测的东西,比如 点着火后厨房没人一定时间就会报警。 但是现在就是一直没有找到监测开火和关火状态的 好的解决方案,本来想从热电偶上面取信号,但是 电压电流 太弱,不知道怎么能从上面取一个信号,来控制一个电路的通断。哪位大神有好的方法可以共享一下,用MOS管 会不会降低热电偶的电流或电压,导致电磁阀不工作?

网友:
多个热电偶串并联后可以发电给手机充电吗

网友(2024-10-14):
这种想法我也考虑过,时间上市面上 有成品灶是这种功能,但自己改有个致命问题,热电偶会把电放掉,我考虑过走旁路,也就是气从另外一条通道走然后独立电磁阀,但涉及气路改造,安全堪忧,后来我仔细研究加上网上查询,其实这种点很久才松手主要是炉子的火盖时间长了有堵塞,导致火焰不能很好加热热电偶,于是我清理了炉灶,呵呵,完美解决了半天不能松手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