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办公] 拆解佳能SELPHY CP1200迷你照片打印机

楼主(2020-08-25):
昨天在废品站,两个保洁阿姨拿来卖的。一个佳能照片打印机,一个十度S92数码播放器,6块钱两个,都被我买下来了。先拆个佳能看看,佳能的做工还是不错的。

楼主:
拆的不是很彻底,应该怕装不回去,齿轮部分看起来,很复杂,所以还是不拆为妙。

网友:
这种芯片做工挺高档啊

网友:
那个小齿轮太容易坏了

网友:
热升华打印机

网友:
相纸比机器贵系列

网友:
我有一台1200,这个是20+v 电源供电的,你可以找个24V的通电试试

网友A:
相纸色带是挺贵的,去洗相片可以到0.5一张一下,这个不行。这个是相纸配色带一起配对用的,只是存量不是很大,山上还没有色带,不然也不会太贵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相纸色带是挺贵的,去洗相片可以到0.5一张一下,这个不行。这个是相纸配色带一起配对用的,只是存量不是 ...

就和富士的拍立得一样,没有山上的相纸,因为做不出来,你说气不气人。哈哈哈

网友(2024-02-07):
打印机很贵,相纸更贵不过效果的确好,这种东西也就是个玩具,新鲜一阵后就不想用了,还是网上冲印便宜,

网友:
成本大概500,卖这个价格利润是偏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