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求助这个SM3281怎么才能量产成功?检查闪存编码失败

楼主(2020-08-25):
两个U盘都无法量产

两个U盘都无法量产

这两个U盘都没法量产,我改怎么做?

网友A:
闪存ID识别错误。
如果是自己做的,可以检查下是否虚焊或颗粒损坏。

如果是黑胶盘,可以扔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闪存ID识别错误。
如果是自己做的,可以检查下是否虚焊或颗粒损坏。

里面应该是多个ID的,你看一下ID是不是完全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