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办公] 一个插头导致佳能TS3110喷墨打印机卡纸,大修

楼主(2020-08-25):
昨天打印了45张海报,今天清理喷头后打印了校准页。

WC差点断成2截了。。
重新放纸进去也进不去,进一点点就报错显示无纸。

①先拆面板和后面的2颗螺丝(盖子附近)

②拆面板下的一颗螺丝

③剩下一些卡扣,慢慢撬开,注意排线

主板

背面是WiFi模块,这个模块信号特别差,路由器和打印机在同一个房间里,居然只有2格信号。。

喷头密封

墨盒+支架
本来想测试一下直接打印,但是怕排线插拔次数多了会断,就算了

收集废墨的,洗洗更健康

带动喷头的电机

控制进纸的电机
2个电机都是有刷的

发现罪魁祸首

不知道啥时候掉进去的
千万不要在打印机上放细小的杂物。。

装回过程略。

先校准一下喷头

测试页

连接一下WiFi

搞定

买打印机的话,打印量大的最好买连供墨盒
原装墨盒我3天就用到亮灯了。

这种故障得拆开打印机,叫人上门维修的话一张毛爷爷就没了
拆几颗螺丝的事,有手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每天用,上连供的成本极低
不每天用的话,喷头堵塞可能性比较大

一次打印90张,这下又坏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喷墨的机子便宜,使用成本太高啊

如果每天用,上连供的成本极低
不每天用的话,喷头堵塞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
以前办公室的HP打印机掉进去一支圆珠笔,然后原装硒鼓就报废了。

网友:
现在有原厂的墨仓式机器,使用成本稍微低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打印大用碳粉,我有个打印机墨盒堵了。。。。吃灰

激光打印机速度快,喷墨打印机45张海报印了快3小时

网友C:
打印大用碳粉,我有个打印机墨盒堵了。。。。吃灰

网友:
打印量大的话,其实现在喷墨机和激光机成本差不多,喷墨机还能打印照片,家用的激光打印机打印照片真不行,虽然高端的专业照片打印机都是激光机子,

网友:
引用 楼主:
激光打印机不能打印彩色,有时候要打印几十张海报
目前打印了1200多张,2020年过年买的 ...

买彩色的呀 ,我是13年买的富士施乐港版的,1460块钱,比有些喷墨机还便宜,除了打印照片不如喷墨机子,别的都挺好的,我只是家用,经常几个月几个月不打,几年了才打了两包纸,要是喷墨机子早堵了几百回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家用打印量少,还是买激光打印机合适,放十年拿出来就用

激光打印机不能打印彩色,有时候要打印几十张海报
目前打印了1200多张,2020年过年买的

网友D:
家用打印量少,还是买激光打印机合适,放十年拿出来就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喷墨的机子便宜,使用成本太高啊

现在的新款打印机 喷墨的成本最低 尤其是单色黑白喷墨机  一瓶原装墨 几十块钱 可以打印6000张。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对连供的成本估算太高,原装的墨水几毫升要100块钱,兼容墨水500毫升的大概十几块钱。 ...

一星期换一个墨盒好还是半年加一次彩墨,一个月加一次黑墨好Σ(°Д°;

网友:
香蕉头不好用,便宜的插不紧,贵的又死贵死贵的,还不如直接上线,一般都是卖音箱测试倒是有

网友:
我家里打印机也是不进纸,败家娘们乱放东西,卷进去了.

网友:
要经常用,要不堵喷头,一般能清洗好。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喷墨的机子便宜,使用成本太高啊

你对连供的成本估算太高,原装的墨水几毫升要100块钱,兼容墨水500毫升的大概十几块钱。

网友B:
喷墨的机子便宜,使用成本太高啊

网友:
这种小故障算最简单了,老大也是走运到极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