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请教大家,充电宝的主板套件,想利用LED灯的电路内部加一个模块

楼主(2020-08-25):
有个充电宝的主板套件,想利用原来的主板LED灯的开关电路加个模块,模块需要5V1A的功率,这个LED灯是3.3v的,网上搜索一般这种LED灯的电路是串联一个电阻来降压使用的,请问有兄弟知道这个电阻一般在哪里么?是不是只要去掉这个电阻,我就可以利用这个LED灯的电路来开关使用模块了。(充电宝默认长按开关打开关闭LED灯)或者有别的方法把这个LED的电路电压从3.3v改回到5V么?

网友A:
看了半天,也没明白你说的是什么意思(理解能力差)。这个LED灯在这里是当手电用的,电压可能是3.3V,但一般并不是串联了电阻,有的是单片机控制,有限流。所以从这里取电,电流很小的,想让它输出5V1A,更别想了。现在看来你需要5V1A的一个控制开关,那你找一个单键开关电路不就完了吗?!如果用这个电路,也可以接一只场效应管,用LED的驱动信号控制场效应管的栅极当开关,直接接到5V输出上。。

网友:
控制端接一个大功率三极管就可以了!

网友B:
顺着LED两个脚找,看那个线路上有串电阻
不过LED的功率太小,恐怕不能带动你要加的5V1A模块
可能需要你另外D一个开关从USB口取电给模块用,然后开关的控制端可以用LED灯的信号

网友C:
我帮你找了下,是33欧的电阻,在led脚边边

网友:
先找到电阻在哪  然后万用表测量电阻前端电压不就行了

网友D:
为毛不直接从usb口取电呢 加个开关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为毛不直接从usb口取电呢 加个开关

他估计想着双击按钮,就给他加的模块供电了。楼主其实可以直接从USB取电的。

网友F:
楼主还没想好你的开关电路形式吧,这种LED通常是芯片输出型号控制一个三极管做开关,然后控制LED的通断,电阻只是限流作用,和你说的3.3伏没多大关系,只要跟一下电路,看看芯片输出是高电平控制还是低电平控制,直接用控制信号的行了。

网友:
加个三极管从电池取电不行么

楼主:
引用 网友E:
他估计想着双击按钮,就给他加的模块供电了。楼主其实可以直接从USB取电的。 ...

是的,我想利用充电宝原有的开关来控制,就是把这个LED的灯泡剪掉不要了,用它的控制电路,如果从电池直接取电,18650的电压是4.12-2.75V,没有放电保护和控制开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了半天,也没明白你说的是什么意思(理解能力差)。这个LED灯在这里是当手电用的,电压可能是3.3V,但一 ...

是的是的,我就是想要一个5V1a的输出加个开关就好了,本来想能不能利用这个LED的开关来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B:
顺着LED两个脚找,看那个线路上有串电阻
不过LED的功率太小,恐怕不能带动你要加的5V1A模块
可能需要你另外 ...

是的,目前看来是需要额外的东西才行,我就是想利用这个LED的控制开关(长按充电宝按钮的功能)来控制一个5V1A的输出。对电子电路不太懂,所以描述的太模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帮你找了下,是33欧的电阻,在led脚边边

十分感谢,我这个我估计是单片机控制的了,估计不是前端电阻,而且回帖也说这个电流估计很小,无法满足使用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了半天,也没明白你说的是什么意思(理解能力差)。这个LED灯在这里是当手电用的,电压可能是3.3V,但一 ...

我表述的不清楚,抱歉,就是我想最大化利用这个充电宝主板上的开关和元件,在充电宝内部内置一个5V1A的模块,然后还可以用充电宝原来的开关来控制通断。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为毛不直接从usb口取电呢 加个开关

我本来是想最大化利用这个主板的开关和元件,废除掉LED来获得一个5V1A的输出还可以用原有开关来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还没想好你的开关电路形式吧,这种LED通常是芯片输出型号控制一个三极管做开关,然后控制LED的通断,电 ...

嗯嗯,电子电路这个我真是一窍不通,本来是想废掉LED,直接利用原有主板的开关和电路获得一个额外的5v1a输出给另外一个5v1a的模块用的。

网友G(2021-08-30):
顺便问一下,这种板子,在小电流输出(比如几十mA的时候) ,会自动关断usb吗?

网友(2023-05-04):
引用 网友G:
顺便问一下,这种板子,在小电流输出(比如几十mA的时候) ,会自动关断usb吗? ...

充电芯片的规格书有写。
例如某芯片开启小电流模式,大概80mA以下关闭。不开的话,200mA。

网友:
想用LED的输出,给别的电路供电?一般是串联,挨着lED,顺着LED灯的线路找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