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nDisk] ThinkpadT470电脑用到现在不到5T硬盘写入

楼主(2020-08-25):
ThinkpadT470电脑2017年9月用到现在不到5T硬盘写入   这个是工作电脑 每天开机8到12小时    现在20208月了
  宿舍还有一台,台式电脑固态用了不到6个月 固态就写入3t了  宿舍电脑就是下班了用用, 按道理笔记本电脑写入的多才对啊

网友A:
只能说你用的真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能说你用的真少

笔记本电脑T470 每天上班多用   原机带2硬盘  C盘固态盘做的系统   其他就是机械盘 原机器就是这个配置

网友B:
是不是你宿舍用的那台固态是没有缓存的?

网友:
笔记本256g的三星nvme用了一年就8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你宿舍用的那台固态是没有缓存的?

台电 120G的固态  我不知道有缓存吗

网友C:
T430 128G MSATA系统盘,5年了,写入不到10T。
其实你的数据也正常,做系统盘写入量本身就不多,除非下载东西到这块盘。

楼主:
引用 网友C:
T430 128G MSATA系统盘,5年了,写入不到10T。
其实你的数据也正常,做系统盘写入量本身就不多,除非下载 ...

那我台式电脑在宿舍  多没有怎么用  写入数据还这么多

网友:
引用 楼主:
笔记本电脑T470 每天上班多用   原机带2硬盘  C盘固态盘做的系统   其他就是机械盘 原机器就是这个配置 ...

可能T470的主要写入都在机械盘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