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这浴房转换开关把手怎么拆?

楼主(2020-08-25):
为什么不能设计的简单明了?
如图,把手上找不到螺丝孔,我标注为凸起的部分可以360度旋转,我取不下来。找了一个淘宝卫浴卖家,他认为是三部分,被他称为盖子的部分可以旋下,而我认为所谓上部与盖子是一个整体,凸起只是螺丝孔装饰,卖家说不对,我跑这问爱好者来了!

网友:
这个结构估计和球锁差不多,和那个盖子和凸起部分没有关系,看看“上部”那个带箭头的挡板能否旋转,不能的话看看另外一面有没有类似的结构,肯定有一面是通过螺纹固定能够扭下来的。

网友:
我认为靠近门体的那个盖盖可以妞动,上面有箭头指向两边。

网友:
盖子撬开看看。或者盖子转一点角度,撬。

网友:
盖子底下有螺丝

网友:
盖子是靠弹簧卡上的,撬开就能看到螺丝。

楼主:
感谢大家热情出主意
我再补充点信息和其他角度图
这是浴房选择开关,可以顺时针逆时针360度转动,实现花洒,顶喷,针刺,注水的选择。
我想取下这个手柄,手柄上面凸起的环可以360度转动,我找不到在水龙头手柄上常见的固定顶丝
大家给我一个拆解思路,越详细越好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谢大家热情出主意
我再补充点信息和其他角度图
这是浴房选择开关,可以顺时针逆时针360度转动,实现花洒 ...

这样的话,推断那个“盖子”是通过螺纹来连接的,如果扭动那个凸起换的时候盖子是一起转的话,盖子就是和凸起环连接,否则就是和底座连接,可以尝试用喉钳夹着盖子扭。

网友B:
看这四通阀也不是装墙上了,能看见的这面如果找不到机关,那就从背面找找看,是不是整个阀能拆下来。如果单独拆手柄,无非就是拧和拔,试吧。
360度转,说的是那个凸起环转,盖子和上部都固定不动?还是说盖子和上部和凸起环一起转?看盖子和上部的颜色不一致,或许可以试试拔盖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样的话,推断那个“盖子”是通过螺纹来连接的,如果扭动那个凸起换的时候盖子是一起转的话,盖子就是和 ...

凸起转动与上部和盖子都不联系,独自转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样的话,推断那个“盖子”是通过螺纹来连接的,如果扭动那个凸起换的时候盖子是一起转的话,盖子就是和 ...

我用皮带结合扳手,都有杠杆力了,也没拧动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这四通阀也不是装墙上了,能看见的这面如果找不到机关,那就从背面找找看,是不是整个阀能拆下来。如果单 ...

凸起独立转,与上部与所谓盖都不联动

网友C:
机关在那个黑色的带箭头的法兰底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机关在那个黑色的带箭头的法兰底下。

不是的!我给你发这个手柄下面阀门照片,能看见带齿的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