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内存条不要随便加,赶紧收藏这份避坑指南

楼主(2020-08-25):
由于疫情的原因,带动了居家办公兴起,使得笔记本需求大增,加上马上又迎来秋季开学,不少小伙伴又迎来新一波的换机潮。在装机的几大件中,主板、CPU、显卡、内存都是比较受关注的,而内存的选择大多数也只是关注其型号,其实内存的安装也是有讲究的,不能随便安装。

首先宏旺半导体建议,需要判断下我们的内存条是否需要升级。可以打开任务管理器查看,如果我们在运行游戏或使用软件时,内存的占用率超过了70%,那就需要考虑升级内存了。

升级内存时,首先要确认电脑是要换内存还是加内存。并不是所有的电脑都适合加装内存条的,加内存需要电脑有空余卡槽,有些电脑可能只有一个内存条插槽。但是大部分的笔记本考虑到便携性,一般只会配备两个插槽,虽然你的主板支持,但只焊接上了两个。所以实际情况以拆机为准。

首先,在添加新的内存条的时候,尽量选择和原有内存条同样品牌,类似规格的内存条产品,如果能找到相近批次的更好,这是由于内存颗粒之间有细微差异,如果差别过大很有可能导致兼容性的出现,或者对电脑性能的提升产生适得其反的效果;

譬如单条内存话可以说是随便插了,两条内存选择插2、4插槽。考虑兼容性问题,最好是同品牌同型号同容量的内存。假如是4G+8G组合一共12G,结果是4G+4G为双通道模式,另外4G为单通道模式,这种情况属于弹性双通模式,也叫做非对称双通模式。除此之外可能还会带来一些兼容性问题,比如蓝屏死机之类的;三条内存的情况,在双通道插法的基础上,第三条再插在第一个槽上,这种情况就是2条内存双通,1条内存单通。

其次,还与不同主板尺寸也是有关的,每一台电脑主板都设置了内存容量上限,不同芯片组、品牌、型号主板对内存容量的上限设置不同。然后,还有一个来自系统的限制。32位版本系统最高只支持使用4G内存,超过4G外的内存即便可以识别也无法使用,而64位系统则没有这个问题。

如今美国持续打压中国企业,国际某些内存大厂借各种“安全事故”减产涨价,大家纷纷期待国产内存颗粒的量产,在国产内存颗粒厂商这几年的努力下,很多国产内存品牌纷纷跟上。宏旺半导体深耕存储14年,秉持着“中国芯、宏旺梦”,采用国产方案制造,对内存条的性能及兼容性上保持着高标准。

宏旺半导体推出的DDR4 内存模组,精选优质颗粒,频率高达2666MHz,电压为1.2V,时序CL17或CL19,速度得到大幅提高;通过了严苛的测试、生产流程,兼容Windows,Linux,Android等主流系统,具有良好的兼容性和更高的可靠性。

网友:
质量,价格等。广告要做就做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