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评] SM3268M VS IS903 速度对比

楼主(2020-08-25):
颗粒是三星 K9GCGD8U0C  EC DE A4 32 68 C5,颗粒应该不是瓶颈了,差距好大呀,难怪IS903比3268板子的DIY版型多

网友A:
IS903的启动兼容性感觉一直不是很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IS903的启动兼容性感觉一直不是很好!

3268也不咋样,比3267差了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3268也不咋样,比3267差了很多

请不要拿任何U盘主控和3267比兼容性,没有任何意义!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请不要拿任何U盘主控和3267比兼容性,没有任何意义!

什么叫没有任何意义,你这就是在抬杠了吧?

我拿U盘主控和U盘主控比?不行?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不要拿任何U盘主控和3267比兼容性,没有任何意义!

要按你这样说的话3267是兼容性最好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什么叫没有任何意义,你这就是在抬杠了吧?

我拿U盘主控和U盘主控比?不行? ...

不是这个意思,就是说3267是我用过最好的兼容性U盘,和3267比当然比不过,要比就比差不多兼容性的,3281等等,不是抬杠,
我还是这个意思,来这个论坛多交流,多学习,才是王道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要按你这样说的话3267是兼容性最好的了?

对,不把我3257放眼里

网友:
2251-50说:你是不是没见过我

网友:
还不如跟3257,其实也还不如as1353。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对,不把我3257放眼里

说的都是USB3.0,你跑一个2.0的,

现在3.0的哪个最好?你认为的话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说的都是USB3.0,你跑一个2.0的,

现在3.0的哪个最好?你认为的话

我要搞点事:giggle:IS917是最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要搞点事IS917是最好的

你确实要搞事儿,不怕坛友来搞你?

网友D:
虽然都支持8CE,但3268M是单通道主控吧,IS903是双通道主控吧,怎么比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虽然都支持8CE,但3268M是单通道主控吧,IS903是双通道主控吧,怎么比啊

只是表达一下,同样用MLC颗粒,为什么不用IS903,TLC用3281,3268的存在意义是什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只是表达一下,同样用MLC颗粒,为什么不用IS903,TLC用3281,3268的存在意义是什么? ...

3268我感觉还是挺好用的。尤其是对于一些tsop的颗粒,上3281需要低格才能开,在3268上高格开就行。
另外,3268对3D颗粒的支持比3267要好。而且3268还有8ce版本,也有272和316的板子可以用,这点比3267强。

3268比903的话,就算了吧。903的顺序读写,基本没有其它U盘主控可以匹敌。

网友:
是否需要低格才能开,我感觉还是咱们现在手上工具固件的问题
相信未来可能能够解决

网友:
引用 楼主:
只是表达一下,同样用MLC颗粒,为什么不用IS903,TLC用3281,3268的存在意义是什么? ...

主要还是看性价比的,1ce的MLC上IS903也没啥意思,我都是4CE才上903,1ce、2CE就上3268.毕竟3268版型丰富,双通道的3260不争气,3280又太贵,老制程的又上不了。折中就选择is903.TLC的上3268或者IS917。

网友:
4ce的3268还行,8ce的简直就是人怂事情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IS903的启动兼容性感觉一直不是很好!

目前就碰到过一台的老掉牙机子不识别,再过一两年想碰都碰不到,所以说兼容性还是没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