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12V角磨机,米沃奇和博世那个更舒服?

楼主(2020-08-25):
或者还有其他更好的推荐吗?

网友:
米沃奇的那个不是木工用的吧?转速太高,扭矩太小,装木工锯片切不动,是当云石机用的。

楼主:
是的,那是集尘罩,看错了。。。

网友:
米沃奇的有正反转 有的时候好控制些。

网友:
咸鱼上见过和博世那个外形接近的山寨版,价格两百左右吧,不知道是不是无刷

网友:
便宜的威克士也可以

网友:
不经常用买个便宜的就成吧

网友:
米沃奇本身就比博世舒服。品牌溢价都不在一个线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