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防] 拆一个仿真摄像头仿真监控假监控

楼主(2020-08-25):
只能远看 不能近瞧    近看是真的假啊  很假的   不过远看就很像真的  工作灯 一闪一闪的

网友:
这假货高级,居然还有指示灯

网友:
闪灯的9成都是假的

网友:
曾经买过,等到想起来取下来发现电池漏液了

网友:
这东西自欺欺人用的吧

网友:
好像是LED指示灯里有闪光芯片,省掉一个软封装芯片驱动板。假摄像头配合一两个真摄像头,降低一些成本,有点吓贼作用,网上还有故障摄像头也可以当假摄像头。

网友A:
真的就没有闪的

网友:
坛友应该知道,真的摄像头都不闪,所以就别装电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真的就没有闪的

有,萤石摄像头离线工作就是闪红

网友:
明摆着国王的新衣了,哈哈

网友:
其实做成不闪灯的更象真的,而且还省电

网友:
装在一些地方吓唬人的

网友:
这货还是有一定的防盗功能的,小偷作案前一般都会检查摄像头

网友:
地下室装了1个,两节小米AA电池最长使用12天。引了个电源一直用着,朝着窗户

网友:
核威胁大于核打击~~~

楼主:
说实话  这东西啊 只能安装在高  或远的地方  离近了  一眼就看窜了  我本来也是想安地下室的  不过奈何顶太低了  容易看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