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众仪ZT219等dtm0660方案万用表不换晶振提速

楼主(2020-08-25):
之前发过一贴,dtm0660方案万用表换晶振提速: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20462

最近在贴吧看到一个不换晶振给汉研28II提速的方案:https://tieba.baidu.com/p/6844015009

是将连接芯片的27nF电容换为1nF电容

官方手册电容值为27nF

zt219线路图,电容值与官方手册一致

eeprom中修改的部分,zt219改为02后,测试0.47欧电阻显示为0,改为00后与未改造前数值基本一样。

官方手册并未对该位置的数值进行说明,不过汉化的一款俄罗斯eeprom修改软件中注明该位置和电阻底数有关。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9196

对应zt219的电容是C12,由于已经换过8M晶振提速,c12换成1nF电容没感觉到测量速度有明显变化。换电容过程中C12位置焊膏如果未清理干净,会造成电阻档开路时显示十几甚至上百MΩ数值(正常应该为OL)——来回换了好几次电容才发现这个问题。

zt219电阻档左右轻微扭动时会引起数值变化,因为表盘阻值被计算在内,参照http://www.dt830.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081进行了飞线修改。

修改可能造成未知bug,改前请三思。

网友A:
ZT219  ZT-X  最小欧姆档尾数稳定很慢,最小毫伏档会来回跳3个字。UT始终没有做这规格的表,估计是这方案超范围使用。

更换电解看大不出效果,我没有换,X还加了DC-DC升压板,中波收音机磁棒旁会狂叫,二年用下来对表的稳定性和跳字没影响,也就是说更换好电解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A:
ZT219  ZT-X  最小欧姆档尾数稳定很慢,最小毫伏档会来回跳3个字。UT始终没有做这规格的表,估计是这方案超 ...

看网友说是定制的芯片,类似的还有汉研28II,都是19999字的类似方案,相对来说汉研的比较稳定,不过也会跳动。

换电容是看到https://www.jackenhack.com/aneng ... cy-faster-readings/,没有仪器测试,实际使用中感觉不到有区别

网友A:
引用 楼主:
看网友说是定制的芯片,类似的还有汉研28II,都是19999字的类似方案,相对来说汉研的比较稳定,不过也会 ...

我的没有改电容,与改过电容发的视频对比,差不多。
说句心理话,0660做到139的方案,速度和尾数稳定性好。ZT-M1也是。几家这方案的表UT保护功能和用料最好。
139C我也买来6年多了,精度很稳定。
但有点搞笑,其它厂家多款这方案的表,牛屎等等一个都没坏,139C放着不用坏了,DC、AC符号没有了。 自己买了0660也不能修(应该要写主程序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没有改电容,与改过电容发的视频对比,差不多。
说句心理话,0660做到139的方案,速度和尾数稳定性好 ...

优利德售后不是说很好么,过保了也是免费修

网友B:
查了下,zt-x改不了,差评
手头没有219,只有个102,一个210e,先看你们折腾,102我可以继续弄,210e就不动了

网友C:
0660芯片datasheet说这两个脚为:前置滤波器电容连接口,不知道具体啥情况。
换过8M晶振,电阻测量功能不正常,蜂鸣也不对。换回来了,空了折腾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0660芯片datasheet说这两个脚为:前置滤波器电容连接口,不知道具体啥情况。
换过8M晶振,电阻测量功能不正 ...

而且这个接口即使不装电容,测量电容功能是正常的——因为换电容的时候1nF电容掉地上没找到,直接装起来又量了个1nF电容,原机的27nF电容测试结果为28nF,其它挡位没注意测试。
改晶振有问题的是频率档吧,zt219换8M晶振,电阻档基本没问题,电容档和频率档有问题,一个翻倍,一个减半,电容档修改eeprom可修复,频率档无解。蜂鸣器有坛友说换有源蜂鸣器可解。

网友C:
引用 楼主:
有问题的是频率档吧,zt219换8M晶振,电阻档基本没问题,电容档和频率档有问题,一个翻倍,一个减半,电 ...

电阻测量值不对,差别很大。毫伏档短接也不能归零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阻测量值不对,差别很大。毫伏档短接也不能归零

zt219电阻档尾数改晶振前后都不稳定,所以不确定电阻档情况,排除尾数还算一致。

mV档刚测试,dc和ac短接表笔都能归零。不过有坛友提到换8M晶振会降低抗干扰性能,换10M会好点。个人感觉频率档换算会更麻烦就没换成10M。

楼主:
引用 网友B:
查了下,zt-x改不了,差评
手头没有219,只有个102,一个210e,先看你们折腾,102我可以继续弄,210e ...

zt-x为啥不能改?

网友:
据说ztx芯片不是0660,是1160?
不过无所谓,改了再说,反正实践出真知
晚上回家就搞起

网友A:
引用 楼主:
优利德售后不是说很好么,过保了也是免费修

我的是老版本,返厂就是免费换全新的我也不要,我这电容档是有底数的,测5P就是5P。
新表不同批次有的有底数,有的没有,这个底数自己可调,我几个ZT的都自己调过,才100P都大15-20P
所以出厂时都是0000。不知是硬件批次还是其它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是老版本,返厂就是免费换全新的我也不要,我这电容档是有底数的,测5P就是5P。
新表不同批次有的有 ...

试着联系厂家售后让发个芯片过来,0660这种芯片有程序,各厂家还不一样,除了问厂家应该无解。优利德连图纸都给,问下故障原因应该也会说的,大不了付费购买芯片嘛,0660芯片应该不贵。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试着联系厂家售后让发个芯片过来,0660这种芯片有程序,各厂家还不一样,除了问厂家应该无解。优利德连图 ...

不便宜啊
深水宝90+一个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试着联系厂家售后让发个芯片过来,0660这种芯片有程序,各厂家还不一样,除了问厂家应该无解。优利德连图 ...

芯片我买了

厂家不会卖我的, 认可给你给你免费修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便宜啊
深水宝90+一个呢

0660芯片搜了下十几二十,你说的价格是ut61e的es51922芯片吧

网友B:
zt-x的c1已经换了1nf,电阻档尾数稳定快了不少
原来是底数5,现在是3,有空改数据。

网友:
引用 楼主:
0660芯片搜了下十几二十,你说的价格是ut61e的es51922芯片吧

恩恩,以为说的61e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zt-x的c1已经换了1nf,电阻档尾数稳定快了不少
原来是底数5,现在是3,有空改数据。 ...

看来还是有点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