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花30元收的万用表,ZOTEK VC17B+TRMS 改装下喇叭

楼主(2020-08-25):
这货用着反应稍微慢点.唯一好评就是用AA电池了

转盘加了点黄油顺滑多了

这货是众仪的吗?知道的坛友说下   原来声音太小了.改了下效果好多了

网友A:
这个是众仪早期的logo,至于速度,dtm0660方案的表测量速度都差不多。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众仪早期的logo,至于速度,dtm0660方案的表测量速度都差不多。

我的之前很大,现在声音变小了,不知道哪里的问题!只能贴在耳朵上才能听到!

网友:
我130买的.你哪搞的这么便宜,这表里面零件好少啊啊.

网友:
外表高仿福禄克的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的之前很大,现在声音变小了,不知道哪里的问题!只能贴在耳朵上才能听到! ...

总共没几个相关元件,可试着排查下。

网友:
外观不错,电路板有点水,还好又印原件参数,方便维修,这表换胜利牌要80才弄得到手

网友:
把与蜂鸣器串联的电阻改成10欧或者短接,如果还不行,换一个 灵敏度高些的。

网友:
喇叭怎么了,为啥要改装

网友:
咸鱼收的吗?

表不错,牛屎很圆

网友:
我想说牛屎特圆!

网友:
元件比网红表还少了

网友:
试过无源蜂鸣器换有源声音小了

网友:
这种高仿货还是远离为上

网友:
美观度有提高的空间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总共没几个相关元件,可试着排查下。

有微信吗!指导一下怎么修!我都测试了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微信吗!指导一下怎么修!我都测试了正常!

我不懂电路原理,0660手册网上搜到的,可以按照8L回复的试试

另外,你图片里的蜂鸣器和我zt219拆出的不一样,底部是黑胶的,但阻值只有十几欧,应该是无源蜂鸣器。

网友:
17B和15B两种型号只是零欧姆电阻的位置不同,换一下电阻能解锁新功能

网友:
谢谢分享。。。。。赚大发了。。。。。。

网友:
试试能不能启用uart。能启用这个功能还好玩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