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改装太阳能感应灯送给老家的邻里邻居【8月25日篇】重改4056+光控恒流模块

楼主(2020-08-25):
前贴: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89472
温馨提示:太阳能壁灯的改装,如果是放在室外,一定要考虑好防水。

为什么要二次改装?第一是为了延长锂电池的使用寿命,二是能更大限度的利用电池的能量,三是为了能更多的测试这个太阳能壁灯的性能,虽然是送人的,但不能出大问题,老家都是上年纪的老人在家,有了问题那就可能好久都没办法用了,在送人之前,我自己都要测试好久,确定没问题了才给他们安装。在去年年底送出去了七个,到目前为止都在正常工作。

左边是三星2200毫安的18650电池
中间的小模块是这才重新做的,尺寸:33*12.5 毫米
右侧的第一次做的,尺寸:34*20 毫米
由于这次改的这个灯内部空间比较小,还要另外并联一个电池。

焊接好之后,昨晚用7135-350毫安的电流,底部的8颗LED灯珠发热,后来串了一个5欧姆的电阻到LED-,放在离地面4米的高度,路上看的都很清楚,一节2200毫安的全新三星18650电池,从晚上七点多天黑,差不多亮一个晚上(我等到凌晨四点下去休息的),8个LED灯珠常亮,感应到人经过后,剩下24颗LED灯珠亮30秒左右熄灭。
今天换成了7135-20a,恒流200毫安,晚上放到2-3米的高度测试,应该也不会差到哪儿去,很多太阳能壁灯高亮模式也才两百多毫安的电流。

充电测试中。。。

充满电指示灯变换蓝色

此时测试电池电压为4.21V,估计放置一段时间后,会稳定在4.14V左右(很多拆机电池基本上都是这样)

太阳能壁灯上自带的控制模块,需要把S+接到4056模块的IN+,BT-接到4056的B-,BT+接到4056的B+,只需要这三根线即可。

最终的结果大致如上图。8颗LED恒流200ma常亮,24颗LED感应到人体活动后高亮30秒+。
6V太阳能板的正极接4056的IN+,负极接4056的IN-,不需要串联二极管,4056本身就带保护。

成品图,上面用锡纸盖住原来的小太阳能板,减少吸热。锡纸要贴匀称,尽量不要有气泡,只要不进水,锡纸是不会掉的。

太阳能背部的焊接点,用塑料盒封住,然后再用高温胶黏住塑料盒,上面蓝色的盖子可以打开,方便维护和二次利用。至于支架,后面用家里防锈铁丝做就行。

目前已经改装了4个只带感应的,2个常亮模式的,2个常亮+感应模式,估计还要再做几个常亮+感应模式的。最迟下个月7~8号回老家安装,到时候给大家交作业。

网友:
给楼主的这份心意点赞。

网友A:
搞个微亮人体感应高亮的比较不错哈…

网友A:
问下恒流驱动芯片用的什么有啥说法没?

网友:
引用 网友A:
问下恒流驱动芯片用的什么有啥说法没?

恒流应该用的是7135-20a。

楼主:
引用 网友A:
搞个微亮人体感应高亮的比较不错哈…

这个灯的灯珠是分开的,比较好改成部分灯常亮,效果还很不错,可惜晚上拍照拍不到真实效果,要不然就拍照给你看看,下面八颗LED限流200毫安,亮度刚好,发热基本上没有

网友B(2020-09-25):
需求:
保留太阳能充电功能
增加电源充电功能

我的接法:
4056 BAT+ --> 电池B+
4056 BAT- --> 电池B-

其他的不做任何改动

问题: 我这样的接法对吗?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需求:
保留太阳能充电功能
增加电源充电功能

太阳能光控功能要保留,从4056 IN+ 接一个线到主板上的S+。不这样接的话,白天也会亮。

网友C:
小手电感觉很有意思啊,支持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小手电感觉很有意思啊,支持啊

以前一直自己做一个 没有聚光罩,后来买COB灯珠的时候顺带买了十个灯罩。0.45元一个。

网友:
引用 楼主:
太阳能光控功能要保留,从4056 IN+ 接一个线到主板上的S+。不这样接的话,白天也会亮。 ...

非常感谢, 只需要接3根线. {4056 IN+:主板S+, 4056 B+:电池B+, 4056 B-:电池B-}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太阳能光控功能要保留,从4056 IN+ 接一个线到主板上的S+。不这样接的话,白天也会亮。 ...

然后还要把主板上的二级管(SS14)移除

网友(2021-02-16):
引用 网友B:
然后还要把主板上的二级管(SS14)移除

如果不拆除主板上的二极管行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