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mos管烧会不会造成短路?

楼主(2020-08-25):
开始以为只是保险丝坏,换了保险丝,插上电源线还没开负载的开关,电源就炸了。ntc热敏电阻崩了一角(阻值9欧,似乎没坏?),还查到mos管好像击穿了。
短路的罪魁祸首是mos管?

楼主:
电源短路是电源内其它地方引起的(还顺带弄坏mos管),还是这个mos管坏引起的短路?

网友A:
这个电源带主动PFC,这坏的应该还是PFC的功率MOS,换了MOS估计还是解决不了的,最好把PWM芯片一起换掉,还要检查其周围的阻容二极管等原件的好坏,检查完成之后,再还要检查一下开关电源的功率MOS看看有没有损坏,更换和检查无误后用灯泡大法试机。

网友B:
没有一定水平别修电源小心挨电

网友:
万用表一测不就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电源带主动PFC,这坏的应该还是PFC的功率MOS,换了MOS估计还是解决不了的,最好把PWM芯片一起换掉,还 ...

对,这个开关电源是pfc。

刚刚按以下的第一个回答的123(截止到“见上图”)的方法来测试,图中的mos管似乎没坏?
https://zhidao.baidu.com/question/305643139.html

图3那个NTC热敏电阻炸了一角,但还有9欧阻值,是不是还没坏?

所有芯片和周边阻容看着都没有外部烧坏痕迹,检测芯片好坏我只会用量它的退耦电容是否短路这种简单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有一定水平别修电源小心挨电

给220v ac部分的电容放电就没事了吧?后面是12v和5v,应该没危险。主要是看着蛮简单的,如果能修好会有点成就感

网友C:
mos损坏最常见故障就是短路

楼主:
引用 网友C:
mos损坏最常见故障就是短路

你说的mos管损坏的常见症状是短路,是指mos管本身短路?
我想知道mos管损坏(mos管本身没短路)会不会造成其它环节短路?

网友D:
引用 楼主:
你说的mos管损坏的常见症状是短路,是指mos管本身短路?
我想知道mos管损坏(mos管本身没短路)会不会造 ...

有可能会,所以要从前往后逐一排查,不能单纯只换个保险就上电试机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可能会,所以要从前往后逐一排查,不能单纯只换个保险就上电试机

进了虫子开不了机,查了电源入口保险丝烧了,以为只是之前通电时有虫子导致短路烧了保险丝而已,换了保险丝只通电都没开负载开关就炸了,还崩了热敏电阻一角。
热敏电阻虽然崩了一角,但测了有9欧阻值,似乎还能用?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进了虫子开不了机,查了电源入口保险丝烧了,以为只是之前通电时有虫子导致短路烧了保险丝而已,换了保险 ...

先测一下整流桥坏没坏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先测一下整流桥坏没坏

刚查到 stps20h100cfp 的1 3脚短路了,是不是坏了?
整流桥是GSIB 1580 F433E,我查一下怎么检测好坏

网友D:
引用 楼主:
刚查到 stps20h100cfp 的1 3脚短路了,是不是坏了?
整流桥是GSIB 1580 F433E,我查一下怎么检测好坏
...

那个应该没坏,短路应该是在线测量的原因,那两个脚通过变压器线圈连在一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那个应该没坏,短路应该是在线测量的原因,那两个脚通过变压器线圈连在一起了 ...

“万用表调到二极管档位。红表笔与其中一个交流输入端相连,黑表笔与输出+、输出-相连,若能看到一个导通是二极管2,一个截止的是二极管1。再把红黑表笔调换位置,再次测量,导通的是二极管1,截止的是二极管2,此时判断二极管1、2正常。用同样的方法测量另一个交流输入端,4个二极管都正常整流桥即是正常的”

用这个方法测了GSIB 1580 F433E,是正常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万用表调到二极管档位。红表笔与其中一个交流输入端相连,黑表笔与输出+、输出-相连,若能看到一个导通 ...

你用电阻档分别测一下整流桥直流输出两个脚之间的阻值以及交流输入两个脚之间的阻值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用电阻档分别测一下整流桥直流输出两个脚之间的阻值以及交流输入两个脚之间的阻值 ...

两端的+ - 之间万用表没有任何反应,中间的两个~是5M欧在不断下降,到4.几M欧还在持续下降。中间两个~其实就是进来的火线和l零线,烧坏的保险丝还没拆下来

网友D:
引用 楼主:
+ - 之间万用表没有任何反应,中间的两个~是5M欧在不断下降,到4.几M欧还在持续下降。中间两个~其实就 ...

那没事,不短路就是好的,整流桥没问题就继续往后面查吧,你的图片太少,并且都是局部图,没法帮你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那没事,不短路就是好的,整流桥没问题就继续往后面查吧,你的图片太少,并且都是局部图,没法帮你 ...

输出12v和5v的开关电源,应该是pfc的。
因为进了虫子很脏所以水洗过,洗完马上用电吹风吹干并晾了十多天。
正面能看出有外在痕迹有烧坏可能的就是主楼的图1 2的24N60M2,和图3的换了保险丝后插电源线就炸的热敏电阻(没有任何标注,现测9欧,是否损坏未知)。背面的贴片元件没看出有烧坏的外在痕迹,所有电容(包括安规电容和y电容)都没短路,所有电感都开路。 负载的12v和5v入口也都没有短路。

网友:
引用 楼主:
输出12v和5v的开关电源,应该是pfc的。
因为进了虫子很脏所以水洗过,洗完马上用电吹风吹干并晾了十多天。 ...

这电源看着不错啊,散热片上的MOS管和二极管都测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