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想用伊莱科EMAX3测火线结果失败了。

楼主(2020-08-25):
不管200V档,还是600V档都是0。

当年炮灰表EMA15A却成功了。

网友A:
拿手握住黑笔线皮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拿手握住黑笔线皮呢

正解!紫薯布丁

网友B:
黑表笔悬空的话,测不出来应该算正常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黑表笔悬空的话,测不出来应该算正常吧

刚才用我的日置便携表,黑表笔悬空,红表笔测一个2.7V,一个16V,看来16V的是火线。
用EMAX3的话,2个都显示0

网友:
应该是内阻低了的缘故

楼主:
没用特地还绕了几圈在手上。

网友:
不管怎么测量,还真是0啊,可能档位太高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没用特地还绕了几圈在手上。

量程太大?内阻太大?

网友:
引用 网友C:
量程太大?内阻太大?

是内阻太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