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装] 磷酸铁锂电瓶使用半年情况汇报

楼主(2020-08-25):
  今年二月改装的磷酸铁锂电瓶(原贴: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6441&extra=page%3D3
到今天整半年,顺利度过了一个夏天。

  跑的不多,总里程约5000KM,暴晒情况下跑过几次高速,一切正常。

  期间最长停放时间两个星期,一把着车毫无问题。

  前天动了车,今天测量电池组,四块电池电压分别为:3.306V、3.308V、3.307V、3.307V。均衡情况良好。

  特此汇报,供参考。

网友:
我自己摩托车也是组的铁锂电池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说实话,铁锂电瓶最近烧电动车挺多的,劝君谨慎,知识有限,勿怪。

三元锂爱烧,铁锂着火极少吧,铁锂还是比较安全的

网友:
挺好挺好,楼主还记着这事呢,期待你的1年,2年。。。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说实话,铁锂电瓶最近烧电动车挺多的,劝君谨慎,知识有限,勿怪。

锂电池一般指三元等,你搞错了99%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三元锂爱烧,铁锂着火极少吧,铁锂还是比较安全的

有很多人不懂装懂的,连铁锂电池优势在那里都不知道.

网友C:
四块电池叠一起会不会影响三热啊

网友:
才半年,不能说明问题,我的骆驼铅酸才280包安装的,都4年了也没坏呢
不过支持你的折腾,O(∩_∩)O哈哈~

网友D:
支持!我看楼主帖子后组的4串50AH铁锂电池还没上车,因为原车的还没坏。只是用调压电源调到16.8V充电时,有一节电池超过了4.3V,均衡灯点亮,均衡板散热器很烫手(均衡电流约400~500MA),应该是4节电池不均衡且均衡板均衡电流太小所致。现在我把4节电池并联均衡放电,一个多月了,每个电池还是有3.26V的电压,有没有3V左右的大一点的负载,使电池放电快一点的办法?

网友:
引用 网友C:
四块电池叠一起会不会影响三热啊

又不循环,热什么呢?机仓再热,他也不发热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支持!我看楼主帖子后组的4串50AH铁锂电池还没上车,因为原车的还没坏。只是用调压电源调到16.8V充电时,有 ...

磷酸铁锂超过4.3V?

网友F:
引用 网友D:
支持!我看楼主帖子后组的4串50AH铁锂电池还没上车,因为原车的还没坏。只是用调压电源调到16.8V充电时,有 ...

铁锂电池可以放光电吗?一般的锂电镍氢放光了就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磷酸铁锂超过4.3V?

偶尔用不会坏

网友:
引用 网友F:
铁锂电池可以放光电吗?一般的锂电镍氢放光了就废了

一次没事,马上充回来

网友G:
我把4个动力电池串接放摩托车上,没加保护板,我相信网上这样的说法:电池最高电压是16.8伏,摩托车充电最高是14.4伏应该不会有危险的,结果用了几天,摩托车停住十多分钟就着火了!幸好发现早不然危害就大,还是蓄电池安全!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把4个动力电池串接放摩托车上,没加保护板,我相信网上这样的说法:电池最高电压是16.8伏,摩托车充电最 ...

4个电池16.8,你能保证每个4.2,a123电池用5v干过,4c充电,最后电池滚烫滚烫,没着火,封口没溶化,无电解液流出,但电池废了。一个电池呢,也没什么可说的,多了可能就不一样了。力神18650,充电时,4并充过几次4.2,到是没事,内阻什么没变化,不是一组电池!前后几组,充电忘调回来。不过不建议这么干。

网友:
引用 网友E:
磷酸铁锂超过4.3V?

首先,抱歉!当时的充电电压是14.4V,不是16.8V,是我记错了!再则,那节电池确实是到了充到了4.3V,而且均衡板散热器很烫手,其他3节点并未到3.6V,我只好先断电,再4节电池并联放电,目前还在并联放电中

网友:
引用 网友F:
铁锂电池可以放光电吗?一般的锂电镍氢放光了就废了

并不是要放光电,而是想放到3.0V左右。磷酸铁锂电池在一段,3.2~3.4V左右是电量储存最足的阶段,所以在这个阶段放电每下降0.01V都得用好长时间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说实话,铁锂电瓶最近烧电动车挺多的,劝君谨慎,知识有限,勿怪。

电车有几个用铁锂的?反正我没见过更别说烧了,只有自己diy才铁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