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拆修费思数字万用表Faith FT8

楼主(2020-08-25):
15收的。装9V有显示,加5元。
成色可以,就10A插孔熔了。拆修了半天。估计螺丝松了,发热熔的。设计没防松。风枪热化整形,打磨,粘结。勉强整形好。功能正常,测0.51Ω,约4秒稳定。右边3W黑色是不是精密电阻?0.99Ω,没写误差。没合适保险丝,先用8A,2A代。用FS9721芯,好几个可调电阻。

网友:
刚有个帖子30收的自动表,你这又来个15的

网友:
当炮灰表用,很好!手艺不错!

网友:
求链接、关键词等

网友:
我有一台和你不同型号的费思万用表,做工在优利德、胜利之上!

网友:
肉多,字数补丁。

网友:
做工很不错。

外观很一般

网友:
15的宝贝,挺值得

网友A:
很值的,樓主手藝也好啊。
為啥要塗704?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很值的,樓主手藝也好啊。
為啥要塗704?

有锁固螺纹防止松动的作用,同时增加爬电距离,测量高电压时安全些,貌似涂的不全,应覆盖孔周围金属部分。

网友:
硬芯,超值了,楼主也是爱表人士,但是涂704硅胶不敢苟同。

网友:
可以钻掉换个整体的插座

网友:
当炮灰表用,超值了。

网友:
手艺不错,妥妥的爱表人士。

网友:
别的不说了,这板子layout挺规整

网友(2022-05-13):
这表外观还不错

网友(2022-07-31):
我也在鬼市上收到个同型号的,10¥,除了表壳有条划痕其他都完好,做工确实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