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摔烂的华为MATE30 Pro简单拆机

楼主(2020-08-25):
购买后不到24小时的惨案,吵架摔烂
摔得很碎,板子严重变形撕裂,字库脱落碎裂,无修复价值
太碎了基本不用拆,拧下几颗幸存的螺丝,直接拿下

网友A:
可惜了,手机这样了,什么原因za的?
也就只能拆配件用了,那块原装电池可以弄下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惜了,手机这样了,什么原因za的?
也就只能拆配件用了,那块原装电池可以弄下来 ...

两口子吵架摔得,电池也挤伤变形有硬块,电池拆下来只能用到别处,换到同型号手机上不开机的,电池加密了

网友:
这种情况应该去官方售后 换新应该比直接买便宜

网友B:
擦,这是往地上砸了不算,还踩了几脚?

网友:
七夕一到,手机遭殃

再买个同款手机,这个就可以当配件用了

网友C:
这么高端的手机,太可惜了!我心仪已久一直还没有舍得出手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么高端的手机,太可惜了!我心仪已久一直还没有舍得出手呢。

我也是,去年看华为荣耀20也不敢出手,直到自己手机配置不行,连微信淘宝很卡后才买,主摄在中间的话附加镜夹子得买加长款不好带。楼主的手机应该像运动相机都有防水壳更好,可以提高防摔性能,缺点触屏那不好解决。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两口子吵架摔得,电池也挤伤变形有硬块,电池拆下来只能用到别处,换到同型号手机上不开机的,电池加密了 ...

最看不起的就是两口子吵架摔东西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最看不起的就是两口子吵架摔东西

实际吵架摔东西,可以理解。火发出就好了,火不找地方发出来,容易出事。这种摔手机的人,都是日子过的不错,摔了无所谓。你要是叫我,生再大的气,也不会摔这么贵的手机,可能会摔点不值钱的。

网友:
有钱人的世界不会懂的

网友E:
停停停,昨天七夕,摔新手机?

网友:
膜拜土豪。。。
摔成这样,无力回天了。。。

网友:
有必要那么用力破坏吗:Strive:

网友:
引用 网友E:
停停停,昨天七夕,摔新手机?

可能是被泼了一脸环保漆,
看着情侣手机越想越气吧!

网友:
这是有钱任性吗

网友:
这是从飞机上掉下来 lz捡到的?

网友:
吵架时吵到火气最大的时候手里或者最顺手拿到什么就会摔什么

网友:
突然想到,是不是要给手机买个保险?

网友:
引用 网友B:
擦,这是往地上砸了不算,还踩了几脚?

踩了几脚不管用,应该是用了器具砸过了
话说我们都说两口子要平心静气交流,可是临到头上往往做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