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弄个电瓶检测表Jc2016

楼主(2020-08-25):
剪线了。不知道原配是不是开尔文夹。标K+K-,可能是。拆看没问题,测个45AH汤浅,要补电了。后续打算随便装个夹,开尔文夹比表贵。

网友A:
我也收来个夹子被剪掉的了内阻仪
只找到一边夹子 另外一边找不到了  线还在机子上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收来个夹子被剪掉的了内阻仪
只找到一边夹子 另外一边找不到了  线还在机子上面  ...

不拆看上图??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也收来个夹子被剪掉的了内阻仪
只找到一边夹子 另外一边找不到了  线还在机子上面  ...

在哪买的,一般多少钱?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在哪买的,一般多少钱?

你有意?40包邮非偏远?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有意?40包邮非偏远?

是X鱼吗?

网友A:
随便  都可以 我得找一下放哪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随便  都可以 我得找一下放哪了

找到上个图,好使就要了。

楼主:
补图,查不到12转5v芯片电路,若支持30Ⅴ输入,看下电路,若测24V电瓶,似乎也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