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显微镜简拆清洗镜片

楼主(2020-08-25):
工作用的显微镜 有点灰,拆开擦一下镜片,留下了几张照片,10几年的舜宇显微镜

网友A:
没显微一下??

网友B:
这种显微镜灯光亮度过于刺眼,对眼睛不利!QUICK快克热风枪比较“亮眼”

网友C:
楼主是左蹩子?强逼症看到这焊台在左边很不舒服。

网友D:
前面单物镜的话,中间应该有一片半透镜片一分二目镜光路。不过我觉得用监控摄像头加微距环,和显示器做成本低一些,应该不会像光学目镜出现太刺眼的问题。

网友E:
上层最右边焊台啥牌子?长得像jbc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是左蹩子?强逼症看到这焊台在左边很不舒服。

99%的维修师傅都是这种摆法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上层最右边焊台啥牌子?长得像jbc

那个是快手国强的数控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D:
前面单物镜的话,中间应该有一片半透镜片一分二目镜光路。不过我觉得用监控摄像头加微距环,和显示器做成本 ...

等你东手机维修的时候就知道了,电子显微镜不适合镜下操作只适合观察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显微镜灯光亮度过于刺眼,对眼睛不利!QUICK快克热风枪比较“亮眼”

不刺眼,光源是向下的,非常合适,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显微一下??

简单拍个进水腐蚀的华为nova5pro主板局部图,手不稳略微有点模糊

网友F:
还是光学显微镜好,电子显微镜不行,色差,噪点,太影响使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还是光学显微镜好,电子显微镜不行,色差,噪点,太影响使用了

确实,而且操作手感强很多,视野方位可人工智能自适应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刺眼,光源是向下的,非常合适,哈哈

化学镜片包括玻璃镜片都会有反光现象,镀膜镜片反光现象比较小, 看到桌面上的电子配件,你我是同行。

网友:
显微镜挺专业的东西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那个是快手国强的数控电源

电源右边不是个焊台么 线连着烙铁手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化学镜片包括玻璃镜片都会有反光现象,镀膜镜片反光现象比较小, 看到桌面上的电子配件,你我是同行。 ...

同行不易,现在难做呀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电源右边不是个焊台么 线连着烙铁手柄啊。

那个是的,快克ts1200a,很一般,没jbc好用

网友(2023-01-18):
我也拆一台清洗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