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充电小风扇电机碳刷修复

楼主(2020-08-25):
充电小风扇才用没几天就不转了虽然买个新的也就几块钱,但买新的就没有折腾的乐趣了。尝试拆开修复发现是碳刷没了;而且压根就不是碳刷就两根铜片很快就磨没了;一时我没有碳刷更换也很难找到这样的碳刷。记得有一大神说过用干电池里面的碳棒可以做,但不知如何固定;不知道大神们有没有好的办法

网友:
MADE IN CHINA

一想到是中国制造,就可以理解了。

网友:
焊2根铜丝做碳刷还能继续用,以前就是这样修复的

网友:
玩具电机,没有维修价值

网友:
再用铜皮做电刷

网友:
好像是复读机上的电机,我零几年捡到过压变形CD机电机,取出橡胶磁和没变形转子,然后铁丝和铁皮加焊锡,做一个电机模型架子,两根细铁丝当电刷凑合,如果能找到碳刷更好。

网友A:
这种小风扇不都是无刷的吗?居然还有这种。。。

网友:
铅笔芯也是可以的

网友B:
买个新电动机拆下碳刷换上去。既可以修复风扇又把折腾的乐趣提高了一个层次

网友:
引用 网友B:
买个新电动机拆下碳刷换上去。既可以修复风扇又把折腾的乐趣提高了一个层次 ...

这方法一般人一告诉他

网友:
不是无刷电机不值得修理了

网友:
华而不实的东东,两天半新鲜。

网友:
弄根铜丝代替,以前弄过,用以前电视天线中间那根正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小风扇不都是无刷的吗?居然还有这种。。。

无刷的要贵一些~这种很便宜

网友:
    居然是有刷直流电机?,是不是劲儿大啊,那我弄个刮胡刀的,那也是有刷,是不是嗡嗡的

网友:
没啥意义,没多久就坏了,还浪费时间。

网友:
还不如不生产,浪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