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废品站收了个升腾C10 v2的云终端,怎么用?

楼主(2020-08-25):
20块收的,想拿来研究研究,结果发现是个云终端,用处不大,是海思HI3716c的CPU,可是不知道怎么刷固件,主板上在下边USB口旁边是有一个四针的插头,但是不知道是不是TTL引脚还是其它用途的引脚,左上角还有天线插座的预留。系统是linux系统,极度精简定制的,有一个老版本的火狐浏览器,不知道怎么更新这个浏览器,要是能打开终端命令行就好了,这个浏览器老的连HTML5都不支持,想刷个安卓固件也好,可是不知道怎么刷机

网友:
全部资源都在服务器上面,脱离的就费了,

网友A:
网上有帖子破解的。应该和ct2000,ct3000相似。通过火狐调出xterm

楼主:
引用 网友A:
网上有帖子破解的。应该和ct2000,ct3000相似。通过火狐调出xterm

我这个自带的火狐是是调不出来xterm了,系统与华为的不太一样,但是我通过打印机命令把xterm调出来了,bash是出来了,后面接下来干什么呢,要是能刷个完整的linux系统就好了,如果能刷omv当nas来用也挺好,可是omv支持海思CPU吗?

网友B:
不是有远程工具么?
挺好的工具主机呀

网友C:
楼主第6张图是怎么进去的? 这个用来做远程应该还是可以吧. 就是不知道远程桌面的字体平滑是不是支持, 我买的老的升腾的机器好像不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第6张图是怎么进去的? 这个用来做远程应该还是可以吧. 就是不知道远程桌面的字体平滑是不是支持, 我买 ...

两个不同的桌面,在设置里可以切换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是有远程工具么?
挺好的工具主机呀

家里也用不上,也没有24小时开机的服务器给你远程连接,哪天搭建个nas,然后远程连接玩玩

网友C:
引用 楼主:
家里也用不上,也没有24小时开机的服务器给你远程连接,哪天搭建个nas,然后远程连接玩玩 ...

这个弄个NAS估计不好弄,因为是ARM架构的, 如果是X86架构的估计好弄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弄个NAS估计不好弄,因为是ARM架构的, 如果是X86架构的估计好弄多了.

像玩客云我家云猫盘之类的,要是能刷比较完整的linux系统就好了,可是华为的CPU都是闭源的,找个能安装的开源linux系统都很难

网友:
原来云端机器那么复杂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像玩客云我家云猫盘之类的,要是能刷比较完整的linux系统就好了,可是华为的CPU都是闭源的,找个能安装的 ...

也不能说是闭源的,只是你不签协议, 你是拿不到SDK的,我手头倒是有3531的SDK,但是也没有啥用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也不能说是闭源的,只是你不签协议, 你是拿不到SDK的,我手头倒是有3531的SDK,但是也没有啥用啊。  ...

那请教一下这个cpu的linux系统有什么软件源或者软件仓库吗?还是要自己下载SDK自己编译各种软件?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请教一下这个cpu的linux系统有什么软件源或者软件仓库吗?还是要自己下载SDK自己编译各种软件? ...

好像你可以在网上找到一些海思的SDK, 但是这款的就不知道了. 其实就是找个Ubuntu搭建一个交叉编译环境, 然后将linux内核和shell之类的都编译好后烧录到系统中,剩下的就是将应用程序等都交叉编译了后弄上去跑而已. 个人做的话,工作量说大不大,说小不小.

网友(2020-10-17):
引用 楼主:
我这个自带的火狐是是调不出来xterm了,系统与华为的不太一样,但是我通过打印机命令把xterm调出来了,ba ...

可用dd命令写镜像或者安装entware
https://www.jianshu.com/p/2eaab9768e27
我是想找个或者编译个openwrt,感觉不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