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飞利浦电动牙刷 噪音大 振动小还断断续续 拆开修修

楼主(2020-08-25):
牙刷用了3年了,振动减小到是没感觉出来(整完才发现的),一直以为是刷头太软了,一直琢磨着买刷头呢。最近使用时断断续续,断时也不是没反应,就是有很轻微的嗡嗡声和很轻微的振动。也不知道里面什么结构,想着可能是电池功率不行了。今天网上找了找拆机图打算换电池呢,了解了个大概,觉得可能是电磁铁间隙的问题,拆开搞一下。
就是这家伙

拆开了。按照网上说的先用大一字改锥逆时针拧一下 活动一下。我还想为啥写了个逆时针,拆开才知道里面有个突起,顺时针拧会卡住拧不动,只能逆时针拧。
外壳是软的,拧活动以后从底座和外壳的缝隙把底座撬出来就是了。网上有大力出奇迹,摘掉刷头牙刷倒立往地上使劲矗,内脏就都出来了,感兴趣的可以试试。
拉出来就是这样了。

发现线圈和磁铁之间没有缝隙了,网上说约0.8mm。

顺便看了下胶圈,以为快挂了,发现还挺好,挺有弹性。

拆电磁铁和网上说的一样,两头拽。不过两个塑料卡子卡着(中间红圈),不太好拽,这就用到大力出奇迹了。但还得悠着点别把线拽断了。

下面左右两个螺丝松开。

撬一下,间隙大约1mm。紧上螺丝

电磁铁对过是永磁铁,磁性不是很大。电磁铁是两个交替推拉永磁铁产生振动。

回装后发现振动比以前大了,有了刚开始时使用的感觉。噪音小了,以前的噪音应该是电磁铁和永磁铁碰撞产生的噪音。至于断断续续嘛,应该是它俩都碰一块没间隙了,振动不动了,就停了一下。

还有就是这刷头,买牙刷带了3个,两个有这个问题。就是声音特别大,对 就是刷头的声音。红线画的这些东西特别松,记得拆散有好几个小零件呢。回装时每个都图上401沾好就没事了。

完。

网友A:
谢谢,又涨姿势了,我的6730毛病是电池怎么充都会闪烁,不再是充满灯一直亮了。

网友:
估计电池不行了,或者是充电器有问题,可以长期插在充电座上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谢谢,又涨姿势了,我的6730毛病是电池怎么充都会闪烁,不再是充满灯一直亮了。 ...

应该是电池不行了。我这电动牙刷出现过一次不充电故障,还在保修期内直接更换了1个。更换后电池容量大了,每次得充约14个小时,使用时间也长了。

网友:
飞利浦的做工还是不错的

网友B:
我的好像没放刷头就不是很大噪音。放刷头就噪音大。

网友:
就是不断震动而已,没有真正的超声波马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好像没放刷头就不是很大噪音。放刷头就噪音大。

如果确定是刷头的噪音,就把刷头拆散,一边回装一边涂502,把各个零件沾紧凑就OK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确定是刷头的噪音,就把刷头拆散,一边回装一边涂502,把各个零件沾紧凑就OK了 ...

抽空试试才知道。刷头装上按紧没什么噪音,但是放开手就有大噪音.

网友C:
调间隙可以不拆板子,正面一颗螺丝就行了

网友:
这跟电推子一样有两种方式,一种是电磁振动,一种是马达偏心轮

楼主:
引用 网友C:
调间隙可以不拆板子,正面一颗螺丝就行了

反面还有1颗。

网友:
本人也同款牙刷,暂时还没发现问题

网友:
使劲矗 有画面了

网友D:
楼主这个牙刷是哪个型号啊

网友:
6730是通病还是不少的,如果习惯一直充电的要小心,充电电路的一颗电容C1容易击穿短路,导致不充电,只要换掉即可。建议充电使用定时器充电,可以大大延长使用寿命。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这个牙刷是哪个型号啊

  HX6730  HX6730  HX6730 凑字数

网友:
我也是这款,其实很好拆,电池换过一次,开关按键橡胶老化了滴了2滴502,手柄橡胶老化粘手,一气之下,橡胶全部拨掉,光光的,和6511一样,塑料手柄了,又继续用,还能继续再战

网友:
买了,换不起刷头,60多一个合一月20了,然后换了小米T500,随意换头,69三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