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固纬GPC-3060D 拆机、更换电位器、清灰,满血复活

楼主(2020-08-25):
固纬GPC-3060D是一款比较经典的可调线性直流电源,纹波小,但是挺重的,主要重量应该就在变压器上。我从论坛里一个卖家手上买了一台二手,给大家详细展示下这款电源的内容。

先放一张官网的折页

展示了一些纹波、响应时间等特性,比开关可调电源好太多。

官方3060D使用手册上说明了清晰的各项输出特性:

来看下我买来的电源开始的样子,成色七八层的样子,收到后最左侧的电流调节坏了,调节不准。

开拆,去掉外壳,去掉中间的横杠后的样子,可以看到,中间最重的变压器,和右边白色的铝散热片最右边有个风扇,风扇这里等会细说。

论坛里关于3060D的拆机已经有比较详细的帖子了,我就不放主板这些了,先放一张要修的板子的细节,可以看到有些明显的积灰,下面的板子就是需要拆出来换电位器的,可以看到一个台湾alpha产的电位器,目标就是第4个电位器,需要把这个板子拆出来。

为了拆这个板子,需要先在前面板把塑料旋钮去掉,去除电位器的固定螺丝

这个时候就可以拿出来板子了,目标就是最左侧的电位器,从左到右依次为:从机电流电位器,从机电压电位器,主机电流电位器,主机电压电位器

手机差,拍的混了,是alpha的1K电位器

拆除,拿下来用万用表测试发现电阻值不稳定,稍微碰触一下,就跳变厉害,碳膜估计已经磨没了

网上下单了同厂家同型号的1K电位器,其实这里直接买国产也行,不过考虑到要长期用,不知道国产质量,就买了原厂的
手痒想再验证下,正好手头有个拆机的垃圾1K电位器,就引出线来测试,焊线开机一切正常,短路正负极后,电流可以达到6.3A左右。

测试短路电流时出了点小叉子,垃圾杜邦线不沾锡,用着用着和焊盘脱离了,这时候电源以为电阻无穷大,短路电流非常高,闻到一股糊味,同时看到主板上冒烟,赶紧关了电源检查,发现采样电阻烫手,等温度冷却后,机器又正常了,虚惊一场

测试没问题,开始清灰
清灰主要是风扇哪里灰尘很多,主板上我用个小刷子直接刷掉了,风扇这里走了个弯路,拆了很多螺丝,发现最终风扇其实只要顺时针旋转,就可以拆下来,结构挺有意思

看这张图,只需将后壳拆掉后,暴露风扇,然后捏这风扇旋转,就可以把它拿下来,我一开始不知道,差点要把整个散热片都拆掉。由于灰尘太多,拆风扇的时候没有仔细拍照,手上太脏了。

拆下风扇后,散热片的样子就看出来了,跟想象的不一样,以为这里堵很多,实际上几乎没有灰,仔细看了下风扇的旋转方向,这台电源是抽风型的,主板两侧进风,风扇口出风,确实不容易堵,也难怪主板那里刚拆开的时候有很多圆孔样的积灰

清理后的样子,顺眼了很多,当然,散热片另外一侧也简单清理了

风扇上灰尘最多,也是台湾产的一个风扇,还不错,用到现在基本没有杂音

隔了两天后电位器到了,换上后满血复活

最后附上官方的使用说明吧,里面有如何校准这个可调电源的方法

网友A:
买的花了多少钱?

网友B:
说说价格,让大家都死心

网友:
只靠签到挣M,下载看说明有点奢侈啊

网友:
固纬的电源还是不错的,我用的GPD-4303S一直很稳定。

网友C:
好东西,还是鸡蛋里挑骨头提点小缺点:
非双显,不能同时显示电压电流,观察数据有些不方便;
无输出启动按钮,接电器万一疏忽没调电压有一定风险;
调电流需要短接也是美中不足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买的花了多少钱?

400块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说说价格,让大家都死心

二手的其实不贵,才400块左右,可以得到一个纹波小的,可调范围60V内,最大电流12A,感觉还是挺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东西,还是鸡蛋里挑骨头提点小缺点:
非双显,不能同时显示电压电流,观察数据有些不方便;
无输出启动按 ...

赞同,主要不是双显这个弊端不太好,我暂时也没有看到很好的改装帖

网友:
用料扎实,内部空间很紧凑啊

网友:
把电位器换成多圈的更好!调节起来更精准耐用!

网友:
虽然笨重,但是纹波噪音小是它的优点优势!

网友D:
一分钱一分货,400值了,可以买双显示套件,改装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一分钱一分货,400值了,可以买双显示套件,改装

是的,除了笨重点,其它感觉很值,哥们有没有推荐的双显模块可以直接装到3060D上的?

网友E:
这个是电压电流单显的,我记得有一款GPS3060 是双显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E:
这个是电压电流单显的,我记得有一款GPS3060 是双显的?

我有个是3030 双显的

楼主(2020-10-29):
引用 网友F:
我有个是3030 双显的

我咋搜到的指针的可调电源

网友(2020-12-14):
前两天我也搞了一台GPC-3030DN,更换了所有电位器,电流还是用1K,ALPHA,电压换成了10K多圈,这样一改电压调节精准多了

网友:
这个电源我也在用,散热风扇有点吵,后来把风扇改成温控,感觉好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