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大家看看这是啥

楼主(2020-08-26):
这货是什么,用在什么地方?有一千个,谁要?

网友:
这玩意应该是工业控制上用的,工控机+PLC+继电器用于工业自动化生产

网友:
这不写着吗,就是把交流电压变送成直流信号,然后控制继电器通断。感觉类似于过欠压保护器

网友A:
家用的话就没啥用途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家用的话就没啥用途了

不懂家用还是工业用的

网友:
里面应该有继电器,变压器

网友B:
出邮费免费送,就抢着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出邮费免费送,就抢着要了。

你是来搞笑的吗

网友:
开关量变送,就是由交流信号控制后面的继电器触点,另需dc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