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摩拜充电宝拆开量电压

楼主(2020-08-26):
之前买的摩拜充电宝,69买的,一周后降到59,末期有一批无充电器无包装的39,想想就刺激,可惜抢不到。想来也不亏,150W的输出,6节动力18650。再买个全协议快充模块,给笔记本充电妥妥的。最便宜的小米充电宝支持45W pd输出最便宜也要180,这个69+23.5=92.5,实用。
注意到这个充电宝6串电芯,总电压应该是25.2V,但循环多次依然输出最高只有24.4~24.6V。后来就想到可能是充电宝只能输出24.几v,于是拆了一个量下电压,直接量电池正负极总电压24.6v,按下开关4PIN口输出也是24.6v;然后对单个电池测量,有3节约4.19v,接近满电,另有3节只有4.10v左右,总电压也就只有24.6V。

用TP4056对不满的那三节单独充满,测得总电压25.1v,此时测量4pin输出也还是只有24.6v,另外两个输出只有24.4v。
估计都是平衡充有问题,后面应该拆电池玩算了,等大佬做个小巧的45W一体充放电的板子来玩玩。

网友A:
好像LG电芯容易漏液,装在普通免焊接充电宝套件算了。

网友B:
啥时候有活动价这么便宜的。现在真贵

网友C:
充电宝的电芯几乎都容量型的吧,这个是动力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充电宝的电芯几乎都容量型的吧,这个是动力电池?

摩拜电动助力单车的电池-移动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B:
啥时候有活动价这么便宜的。现在真贵

两个月前左右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像LG电芯容易漏液,装在普通免焊接充电宝套件算了。

拆了好多LG的,目前还好,之前买那个15块的怪兽充电宝里面有6节LG的,容量已经损失大半了

楼主:
补充最新放电后充电情况,依然只能充到24.6v,但电池均压平衡了一些,6节都差不多4.16v。就是充不满

网友(2021-01-06):
引用 楼主:
补充最新放电后充电情况,依然只能充到24.6v,但电池均压平衡了一些,6节都差不多4.16v。就是充不满 ...

应该设计就是这样,保护电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