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 拆无线充电模块

楼主(2020-08-26):
昨天晚上用了无线充电接收器  充电头2A 发射端1A  接收端1A  用了也就3到4个小时   谁知道一点电没冲劲去   还搞的两个端都发热烫手  直接开拆  拆开才知道啊  里面线圈就一股的   和淘客家的一比就不如了   花6块买的加运费9块了  还不如人家淘客家的 1块八的   淘客家的 线圈是俩股的   换了淘客家的 快一个小时了  就只有一点温热

网友A:
感觉无线充电现在就是一个笑话,速度没有线快,能量损失也不小

网友:
引用 网友A:
感觉无线充电现在就是一个笑话,速度没有线快,能量损失也不小

以前诺基亚时代就开始用了,办公室利用零碎时间充电还是很方便的,不用经常插拔插头,

网友:
充电不算快,面世就是个鸡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感觉无线充电现在就是一个笑话,速度没有线快,能量损失也不小

以前手机经常电量不足,到晚上基本没电。换了带无线充电的以后,基本上一直满电状态,充电方便,一放就行,利用手机使用空档时充电,插拔嫌麻烦。

网友B:
可以试试改下线圈提高效率,无线充电的好处可以减少尾插磨损问题,其次不会漏电,要是能跟NFC近场通讯二合一更好。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可以试试改下线圈提高效率,无线充电的好处可以减少尾插磨损问题,其次不会漏电,要是能跟NFC近场通讯二合 ...

你的意思是nfc发射能量?那损失得多大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的意思是nfc发射能量?那损失得多大啊

主要是NFC协议功率太小只有1瓦,只能给公交卡等单片机供电。无线充电频率好像跟NFC不同,每个厂家提供的协议也不同,只是看iNPOFi协议的效率达到百分之90损耗小不错,有利于做大功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