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 求教汽车空调打压的工具

楼主(2020-08-26):
我的一台大福田二手面包  今年空调突然泄漏严重 抽真空 一会儿压力就上来了?准备用空压机进行打压测试  但是空压机的接头和空调加氟软管的接头螺纹不同 不知道有没有什么变径或者正好合适的接头可以连接 空调加氟软管和空压机呢?

比如气泵接头我买的PM20 是最小的了  外径12螺纹  但是空调一般R22是 1/4英制的  不知道其他有没有梦合适的接头呢连接到 PM20外螺纹气泵接头呢?

网友A:
你囤了那么多氟利昂,灌一瓶进去就有压力了。有一种带荧光剂的氟利昂,用紫外线灯很容易找泄露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囤了那么多氟利昂,灌一瓶进去就有压力了。有一种带荧光剂的氟利昂,用紫外线灯很容易找泄露点。 ...

我是打算 空压机打进去 然后 喷洗洁精水的办法检测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是打算 空压机打进去 然后 喷洗洁精水的办法检测的

空气打进去会不会有水分残留,有就杯具

网友C:
空压机打进去的空气会有水分,你这漏得快直接制冷剂上不好?要不接表的管换6厘铜管,软管上抱箍?注意安全

楼主:
引用 网友B:
空气打进去会不会有水分残留,有就杯具

进水后再抽真空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空压机打进去的空气会有水分,你这漏得快直接制冷剂上不好?要不接表的管换6厘铜管,软管上抱箍?注意安全 ...

进水后再抽真空呢?不知道行不行   软管上抱箍是个办法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打算 空压机打进去 然后 喷洗洁精水的办法检测的

用氮气或氩气,减压后加进去!我没用减压阀,主阀开一点点慢慢加的,比打空气进去相对水份少,放气开一点点,慢慢放,少带出点冷冻油,头是充小钢瓶的。其实你漏的快,应该冷媒加进去也能看到了!

网友D:
制冷剂往里加,保质期都过了的不必舍不得。

网友:
引用 网友D:
制冷剂往里加,保质期都过了的不必舍不得。

制冷剂罐都晒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