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优惠购 Fast&Safe (FS车载充电器QP-15) 简拆、简测,凑合刚刚好能用级别

楼主(2020-08-26):
感冒了,头晕,不加字了。
劵后4.9算上首单5,到手0撸。
没有外包装,就塑料架着。拆机要扣掉上盖,然后捏住两边负极弹触点拉出来。里面的电容被我艹坏了一点,要换。芯片刚刚好是3.1a,不虚标。最后测试是最低启动电压、28v高压测试,即便货车应该也不会到28v那么高吧。负载2a还有5.17输出,足够。U表和睿登负载不在手上,不作太详细的测试了

楼主:
两个电容都换了,输入原本35v47,更换35v100,输出更换了艾华16v220u

网友:
真的是够用的级别了

网友:
芯片满载会不会超过100℃

网友:
撞车,比我快半小时,

网友A:
首单五还是不错的,我只有三

网友:
卡车24v系统,电压范围是16~32v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单五还是不错的,我只有三

我的也是3,我换号撸的

网友:
可惜的不是同步整流,当电脑风扇减速器也不错,至少比限流电阻减速线效率高些。

网友:
足够可以了

网友:
谢谢分享,够用就好。。。。。。

网友(2020-11-03):
车充输出上固态电容才是正解,开关频率高正好合,适各种参数明显提高不少,一颗固态电容一般220UF纹波电流可以达到4A的样子对手机电池有好处。

网友:
你赚了一小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