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看看这个锂电芯

楼主(2020-08-26):
有没有用过或者接触过这款18650的,想知道是什么牌子的

网友:
都是贴牌子外包装,没啥特别了

网友:
接触过,没接触过会如何?好用就行,不好用换一种。

网友A:
刚刚好把厂家挡住。。。。

网友:
厂家自己套的外皮,自己打的码,能认出来就见鬼了。反正不是大厂的,大厂的会保留原包装。

网友B:
能被正规厂家配成模组使用的电池一般都不会太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刚刚好把厂家挡住。。。。

试了试,没拆开,卡的好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能被正规厂家配成模组使用的电池一般都不会太差!

保护板做工很好,外壳全铝密封,打开都很费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