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一个热死了的5V1A充电器,做工还不错…

楼主(2020-08-26):
最近发现仓库里的一个摄像头指示灯不亮了,开始还以为摄像头挂了呢,谁知是电源挂了,可能最近天气太热,仓库里就更热了。换了一个苹果的5V1A上去了,坏的拆开看下。
插脚应该是铜的,磁铁不吸。做工还可以,还用了一个塑料片隔离高低压。

发现应该是光耦坏了,手里没配件就不修了,家里充电头太多,5V1A的也就摄像头,小音响用用了,手机都用快充。

网友A:
萤石摄像头的?不错。摄像头最高工作电流才700,为什么会热死掉呢?可能元件变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萤石摄像头的?不错。摄像头最高工作电流才700,为什么会热死掉呢?可能元件变质 ...

好像不是萤石摄像头自带的,记得萤石摄像头送的有萤石的LOGO。仓库用的是移动的和摄像头,这个电源好像也是买什么东西送的。应该就是热死的,仓库是活动板房搭的那种,门窗一关,里面比外面热多了。

网友B:
五福一安的充电头确实没什么用处了

现在都用快充了,这种也就充个小电流的设备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五福一安的充电头确实没什么用处了

现在都用快充了,这种也就充个小电流的设备了 ...

我觉得还是1A的很有用处,
以前用快充,一年就废了一块电池,
后来用1a的来充,每晚上充,3年了,还是电量足足,电池没有衰减。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觉得还是1A的很有用处,
以前用快充,一年就废了一块电池,
后来用1a的来充,每晚上充,3年了,还是电 ...

快充对电池寿命影响大,小电流肯定对电池好些,就是充电速度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觉得还是1A的很有用处,
以前用快充,一年就废了一块电池,
后来用1a的来充,每晚上充,3年了,还是电 ...

用了快充,5V1A就再也不想用了,手机最多用个3年吧,不用快充也会衰减

网友:
电流太小了,还是用快充头算了:Strive:

网友C:
引用 楼主:
用了快充,5V1A就再也不想用了,手机最多用个3年吧,不用快充也会衰减 ...

我是手机不坏,就不换,节约为上。
华为荣耀8用了4年了。

网友:
你们好像跑题了,怎么都在讨论手机,哈哈哈,电路板看上去问题不大,可以检查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像不是萤石摄像头自带的,记得萤石摄像头送的有萤石的LOGO。仓库用的是移动的和摄像头,这个电源好像也 ...

萤石的有logo和英文标志来着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是手机不坏,就不换,节约为上。
华为荣耀8用了4年了。

我的荣耀6X也用了4年啊,就是有点卡,还好不玩游戏将就用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的荣耀6X也用了4年啊,就是有点卡,还好不玩游戏将就用

我的红米5p 不知道还能坚持多久,现在外屏碎啦 ,就是难看 能用。

网友E:
我看了几遍,没看到有光耦啊,另外这块板的焊点很一般,好像都是人工焊的。

网友(2022-11-12):
引用 网友E:
我看了几遍,没看到有光耦啊,另外这块板的焊点很一般,好像都是人工焊的。 ...

我猜他说的低压整流二极管。

网友:
末图 左上角那个绿色的元件 是不是断路了?

网友:
小电流的充电不伤手机

网友:
折腾下 修好了裸奔 散热好

网友:
有时间可以修下

网友:
也有一堆,用于小音箱,风扇等,或者用来激活电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