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免费撸来的车充头拆了看看 型号QP-15(CX8822电源芯片)

楼主(2020-08-26):
淘宝“刷”单的产物,店铺发礼金红包,只能买指定的产品,当天有效,

简易包装

透明塑料usb接口

参数  12-24V输入,5V 3.1A输出

正极弹性触点

撬开 银色 的是金属环

把负极触点压入就能拉出电路板

取出电路板

电路板右下角有贴片保险,输入分别用了一只电解电容,USB口的D+D-是短接的

电感不错的  输入弹簧弹性还行,用于2A以内的电流问题不大,但更可靠的设计是单独接一根线到前面帽子上,防止大电流使弹簧发热

输入电容 35V 47uf  确实可以用在24V车上

输出是16V 220uf电容

芯片是CX8822

同步整流CX8822恒流恒压5V3.1A内置MOS车充IC概况:
CX8822是一款输入耐压可达33V,并且能够实现精确恒压以及恒流的降压型DC-DC转换器,其内置50mΩHigh-side PMOS以及30mΩLow-side NMOS,可支持3A持续输出电流
CX8822具备高性能的负载响应以及输入电压响应能力,同时精确的恒压和恒流控制环路实现极小的负载调整率和线性调整率CX8822无需外部补偿,可以依靠自身内置稳定环路实现恒流以及恒压控制,同时具备线缆压降补偿功能

特点:
-高性价比车载充电器方案
-输入耐压可达35V
-内置50mΩHigh-side PMOS
-内置30mΩLow-side NMOS
-可支持3A持续输出电流
-内置高精度恒流以及恒压控制环路
-恒流精度±7%
-恒压精度±2%
-无需外部补偿
- 135k Hz固定开关频率
-线缆补偿压降
-超简洁应用线路
-短路保护(SCP),过热保护(OTP),过
压保护(OVP)以及欠压保护(UVLO)
- SOP-8L封装形式

注:CX8822输入过压保护功能
当CX8822检测到输入电压高于32V芯片停止工作,当检测到输入电压低于30V芯片重新工作。

芯片规格书

END

楼主:
补上测试图片3.1A达标

3.19A  保护状态,电压降到4.2V左右波动

3.14A  极限值,

网友A:
好像跟骰子拆的内部一样啊

网友:
求撸货链接

网友:
免费白嫖也不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像跟骰子拆的内部一样啊

一个店撸的,昨天拆了没发,早上发晚了

网友:
原来是同步整流方案,二极管可能是辅助续流。

网友B:
两个同时充,3.1A也是刚刚够

网友:
还行2a没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两个同时充,3.1A也是刚刚够

两个没戏,3a肯定不能长期~

网友:
输入还带保险,电流设计挺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两个没戏,3a肯定不能长期~

找了个1安的路由电源接上,丢给整天找充电头的同事了

网友:
又来秀恩爱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找了个1安的路由电源接上,丢给整天找充电头的同事了

这个改装可以,随便让同事用

网友D:
引用 楼主:
找了个1安的路由电源接上,丢给整天找充电头的同事了

12v1a这不行的,,,,3.1a输出时候输入也不止1a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12v1a这不行的,,,,3.1a输出时候输入也不止1a了吧

不支持快充的手机普遍输入是2A, 个别情况超过12W时候12V电源也会自己保护(主要是没找到1.5A电源)

网友:
求撸货方式,

网友:
求撸货链接,

网友:
能不能改成输出5V500m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