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简单修理一个老爸用的飞科fs370刮胡刀

楼主(2020-08-26):
老爸永辉买的,100多块钱,用了段时间,昨天说充满电发现有电但是刮胡刀头不转
我开始以为电池不行了,虽然指示灯亮,但是没力。拿到手里发现 取下头子让电机空转力量很足,不像没电的样子。再翻看钢丝网,发现上面有磕碰的痕迹,一处网子摔断凹进去了。
从网里面用手指触摸,是刮手的。所以简单处理下就好了

这个造型的很多网上很多,价位几十 ,一百多 几百的都有 就是不知道差异如何

糊了,但看得清楚型号

后来问老爸,是刚摔过的,那就不奇怪了

这个部位,可见钢丝断了凹陷进去挡住旋转刀片了

拆开固定用的架子 拆除刀片,就可以取下钢网了,里面有些污垢,就不拍照了

简单用镊子掰了回去,就回复正常了。

话说我那个飞利浦的两节5号电池的双头刮胡刀,型号pq206还是啥,反正挺耐用的,一对5号用半年没问题的。

网友A:
这个飞科36元都有,100多有点贵了
飞利浦的PQ206  60拿下

网友B:
破了的网子最好换掉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飞科36元都有,100多有点贵了
飞利浦的PQ206  60拿下

...哪里有飞科的36元?本论坛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破了的网子最好换掉

补补将就用吧。坏了换新的刮胡刀。

网友C:
网罩破了最好是换个~

网友:
我以前奔腾剃须刀也试过这样网罩破了

网友D:
网罩破了会刮到肉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哪里有飞科的36元?本论坛么

是的,36的还是带显示屏的那种,还有29.9的,都是这样的三到头

我讨厌飞科用镍镉电池

剃须刀老老实实用飞利浦,时间证明一切

楼主:
引用 网友C:
网罩破了最好是换个~

老哥说说,除了怕刮到肉,还有啥隐患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网罩破了会刮到肉的

还有啥隐患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的,36的还是带显示屏的那种,还有29.9的,都是这样的三到头

我讨厌飞科用镍镉电池

飞利浦的确实耐用

网友D:
貌四别的没啥,我飞利浦的有一个用了十几年,电池挂了,懒得弄,干脆换了一台别的型号的,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D:
貌四别的没啥,我飞利浦的有一个用了十几年,电池挂了,懒得弄,干脆换了一台别的型号的,哈哈 ...

我的那个直接换5号电池的pq206 刀片换过一次,但感觉没有用几天就不得行了,还不如原装旧的刀片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哪里有飞科的36元?本论坛么

飞科旗下的博锐,最便宜的时候29.9元,全身水洗的,俺拆过。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有啥隐患呢

反正不刮楼主的肉:)

网友C:
引用 楼主:
老哥说说,除了怕刮到肉,还有啥隐患呢

如果你老爸不怕挂到肉你也不在意的话也没什么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你老爸不怕挂到肉你也不在意的话也没什么问题

弄了以后我试了下 不挂肉,老爸用了2天也没说啥,让他换,也说还能用 ,不乱花钱了

网友:
飞科机器使不住,可以看看博朗M60电池款的,电池  电机    开关     原始的不一定就不好